模拟与混合信号
c程序在浮点芯片和定点芯片中需要怎样处理

楼主(2007-03-13):
c程序在浮点芯片和定点芯片中需要怎样处理
我的程序是在vc中运行完全正确的,现在移植到6711种,还未涉及到和外部交换数据,只是想让片子先完成之前vc中完成的任务,但总是跑飞,不知这和浮点的设置是否有关系,应如何设置(看了书也不是很懂),如果是在定点中又应如何处理呢,请各位大师指教一二。
芯片
c程序
如何

网友:
有可能你的硬件有问题,C不需要特别的处理。

网友A:
只是在片子内部跑的基本的c程序,未涉及任何的数据传输与交换,使用默认的寄存器值就可以了吧,芯片初始化程序都应该包含哪些寄存器的初始化。
还有,符号扩展位应怎么处理,是在浮点运算控制寄存器中设置吗,还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