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单元

楼主:
请问ev的比较单元的的定时器选哪一个是不是可以设置.在哪个寄存器中设置呢?我看了一个例子,好像涉及到的寄存器都没有看到这个设置选项,那它的时钟预定标用采用的什么呢?

网友:
这个好象不能设置把,是规定好的,pwm1,2,3用的是定时器1,pwm4,5,6用的是定时器3,预定标也分别是定时器1和3的预定标时钟啊

网友:
比较器1,2,3用定时器1,对应PWM1~6
比较器4,5,6用定时器3,对应PWM7~12

网友:
谢了,
不过刚我查文档是发现:
There are three (full) compare units (1, 2, and 3) in the EVA module and three
(full) compare units (4, 5, and 6) in the EVB module. Each compare unit has
two associated PWM outputs. The time base for the compare units is provided
by GP timer 1 (for EVA) and by GP timer 2 (for EVB)

那就是说:
比较器1,2,3用定时器1,对应PWM1~6
比较器4,5,6用定时器2,对应PWM7~12

感觉不大对啊,EVB再怎么样也该是timer3,或4啊?
有用过的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