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仿真板AD采样

楼主:
我用的是DEC2812。查看了一下仿真板,没有发现AD有输入信号,为什么采用TI提供的例子进行仿真时AdcRegs.RESULT会有转换数据?
另外,进入AD中断程序后,为什么可以直接读转换结果,不需要等待转换结束才开始读吗?
请各位指点!

网友:
我就是用DEC2812自带例程进行仿真的啊!

网友:
我在调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这种问题,这些错误好象和没有添加运行库的错误是一样的,可是好像每个芯片对应的不是只有一个库吗?还望大侠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
注意包含文件。可能包含文件不对

网友:
重新建立一个工程,把这个需要的文件放在一个根目录下,再把这些文件添加进去---------如果还不行,你看看你的环境设置对不对

网友:
我也出过这个问题,后来把//注释的改成/* */注释就没这个问题了.莫名其妙

网友:
\"我也出过这个问题,后来把//注释的改成/* */注释就没这个问题了.莫名其妙\"
这个问题在cmd等汇编的文件中会有,c语言的文件中不会出现.

楼主那样的问题应该是库文件不对,建议把rts2800.lib改为rts2800_m.lib试试.

还有你的
\"
_runWeedNoVolCount               D:\\ti\\myprojects\\lt1\\Debug\\Adc.obj
_runNowStepOpCode                D:\\ti\\myprojects\\lt1\\Debug\\Adc.obj
_runBatWeedFlag                  D:\\ti\\myprojects\\lt1\\Debug\\Adc.obj
_runAllowFlag                    D:\\ti\\myprojects\\lt1\\Debug\\Adc.obj
_runLoopCircle                   D:\\ti\\myprojects\\lt1\\Debug\\Command.obj
_runMainStatus                   D:\\ti\\myprojects\\lt1\\Debug\\Command.obj
_runEndStep                      D:\\ti\\myprojects\\lt1\\Debug\\Command.obj
_runSendSetTime                  D:\\ti\\myprojects\\lt1\\Debug\\Command.obj
_vRunProgramTable                D:\\ti\\myprojects\\lt1\\Debug\\Command.obj
_runLoopStep                     D:\\ti\\myprojects\\lt1\\Debug\\Command.obj
_runStartStep                    D:\\ti\\myprojects\\lt1\\Debug\\Command.obj
_runDealStatus                   D:\\ti\\myprojects\\lt1\\Debug\\Command.obj
_runSecondTime                   D:\\ti\\myprojects\\lt1\\Debug\\Cop.obj
_runNowStepCur                   D:\\ti\\myprojects\\lt1\\Debug\\Cop.obj
_vWarningProcess                 D:\\ti\\myprojects\\lt1\\Debug\\main.obj
_warnDealStatus                  D:\\ti\\myprojects\\lt1\\Debug\\main.obj
_runWeedNoCurCount               D:\\ti\\myprojects\\lt1\\Debug\\Pc.obj
_runCombFlag                     D:\\ti\\myprojects\\lt1\\Debug\\SCI.obj
_runParaFlag                     D:\\ti\\myprojects\\lt1\\Debug\\SCI.obj
\"
说以上变量没有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