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问用仿真器仿真的运行速度问题

楼主(2007-03-14):
问用仿真器仿真的运行速度问题
用仿真器进行仿真运行,速度是不是比实际在板子上运行要慢阿?
如果是的话,怎样设置能使其速度快点阿?
我用的是2812板
速度

网友A:
和仿真器无关

网友B:
那AD采样的例程采一次样,也就是一次中断处理程序需要用多久阿?我在例程里加了个滤波处理的子程序和一个计数的变量,好像运行了1秒左右,计数变量的值为800,那不是1秒钟才进行了800次的处理,好像很慢的样子。我用时钟剖析过那个子程序,应该没这么慢阿?

网友C:
等待寄存器你设置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