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帮帮忙,看看

楼主(2007-03-15):
帮帮忙,看看
我编译怎么出怎么莫名其妙的问题啊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_main C:\\ti\\myprojects\\DAQ5502\\rts55x.lib
>> error: symbol referencing errors - \'DAQ5502.out\' not built
我找了很多这个库试了都不行
帮忙给个注意吧
哎
first
file

网友A:
有啊,开始我用的 void main(void)
后来改成main()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用extern 定义外部变量总是有问题

网友B:
谢谢各位了.
把原程序copy了几遍就好了.
看来ccs的问题还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