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为什么没结果?

楼主(2006-09-04):
为什么没结果?
dsp的c语言编程,为什么没结果?编译,链接都没错
#include \"stdio.h\"
void main()
{
int a;
a=4;
printf(\"%d\",a);
}
c语言编程
,
void
,
include

网友A(2007-03-18):
工程中添加一个库:
c:\\ti5000\\c5500\\cgtools\\lib\\rts55.lib
即可

网友B:
上面的c:\\ti5000 需要根据你的CCS的安装目录来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