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烧到flash不运行是什么原因?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程序在CCS仿真器模式下能正常运行,但烧写到flash后就不运行了,烧写时出现了一个warning:
warning: this program contains initialized RAM data.It may run successfully under code composer studio, but not as a standalone system because of this.if you flashprogram requires initialized data in RAM. you will need to write flash code to initialize RAM memory.
不知道真正的原因在哪里?硬件不存在问题,因为另外一个老版本的程序不存在这个问题,但老版本的程序仿真时使用的库和烧写时用的库不一样。这个程序仿真和烧写用的是一个库,不知道问题是不是出这个库上,清指点!

网友:
应该是要在烧写工具那一项里面选load ram only再将RAM中的部分烧入,对了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我在烧写的过程结束后,它总是提示说有一些断点,可是我没有设置软件断点,是不是硬件断点呢,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要进行某些设置,谢谢!

网友:
问题我解决了,你看看我的这个帖子,看看对不对:
https://www.eeworld.com.cn/service/bbs/viewthread.php?tid=23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