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请问一个关于DMA的问题

楼主(2007-03-22):
请问一个关于DMA的问题
void init_DMA4()
{
DMSA=DMSRC4;
DMSDN=0x21;
DMSA=DMDST4;
DMSDN=0x6A00;
DMSA=DMCTR4;
DMSDN=479;
DMSA=DMSFC4;
DMSDN=0x10EF;
DMSA=DMMCR4;
DMSDN=0x7045;
}
这样初始化DMA4,从mcbsp0接受数据到6a00,使用ABU模式,缓冲区长480个字,mcbsp0接收
到同步事件,为什么一直没有中段出现?6a00和他后面地址中的内容有没有变化,有什么
错误么?
那位兄弟能指教以下
void

网友A:
你没使能DMA吧
DMPREC没写

网友B:
使能写了
void enable_DMA45()
{
IMR=0x3000;
IFR=0xFFFF;
}
DMPREC=0x1030;
DMA4和DMA5都是能了,4有更高的优先级
但IFR上显示4和5都没有中段出现

网友C:
你在配置McBSP有没有把中断改成DMA4,5?IFR的中断位是复用的.比如DMA1等

网友D:
dma45的中断是独立的,没有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