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812的xint1的问题

楼主:
我在2812中用c语言,如何设置xint1中断啊,我设置了总中断,还有xint1使能,为什么不能进入啊,难道是2812不能在线仿真中断?请指教

网友:
可以啊 ,我就是用外部中断 来完成外扩AD采集 的
你再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
那请问能仿真中断吗?我设置完后,中断总是进PDPINTA_ISR,你是用的从语言吗?

网友:
可以 ,我 也是用的C语言,仿真中断也没有问题
我的是外部中断2
interrupt void XINT2 (void)

{
    XIntruptRegs.XINT2CR.all=0x0004;
    caiji++;
    if(caiji==3)
    {
      read_add();
    }

    XIntruptRegs.XINT2CR.all=0x0005;
    PieCtrl.PIEACK.all=PIEACK_GROUP1;

}

main()
{.
.
.
.
.
.
.
DINT;
    IER=0x0000;
    IFR=0x0000;
    InitPieCtrl();
    InitPieVectTable();
    XIntruptRegs.XINT2CR.all=0x0005;    //外部中断2上升沿有效,并使能
    EALLOW;
        PieVectTable.XINT2=&XINT2;
           EDIS;
    IER|=(M_INT1|M_INT5|M_INT2);
    EINT;
    ERTM;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