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12烧写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
我想把ucos移植去2812,但是在烧写中遇到了一些问题,这个问题我在论坛见过,不过不清楚具体是怎样解决的~
下面是遇到的状况:
使用ti的烧写插件烧写FLASH时出现以下提示:
Code Composer could not locate:
FlashAPIInterface.c
Would you like to browse for it?

  Do not ask me again.

program的时候出现
no section were found that map to flash

然后
Warning:  ...... if your Flash program requires initialized
data in RAM,you will need to write Flash code to initialize RAM.
还有在烧写完成后会出现下面的警告:

Warning: This program contains initialized RAM data.
It may run successfully under Code Composer Studio
but not as a standalone system because of this. If
your Flash program requires initialized data in RAM,
you will need to write Flash code to initialize RAM memory.

但是显示成功。
另外在烧写完成退出ccs时出现红色错误对话框:
Can\'t Remove Breakpoint:
Error 0x0000 0008/-2044
Error during : Break Point,
No breakpoint at 0x0000 906C

是什么原因,应该怎么解决呢?
盼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
cmd文件的问题

多谢楼上的。
你说的是“spra958f”么?
如果不是,你还记不记得那个文件名~

网友:
换了.cmd文件后出现新问题:
Load failed. a section of your program falls into a memery region
that is not writable. Check your linker configuration and/or memery map.

之前用的.cmd:EzDSP_RAM_lnk.cmd
MEMORY
{
PAGE 0 :

   /* SARAM  H0 is split between PAGE 0 and PAGE 1 */
   PRAMH0     : origin = 0x3F8000, length = 0x001000

   /*  This memory block loaded with the reset vector only if
       booting from XINTF Zone 7.  Otherwise reset vector is
       fetched from boot ROM. See .reset section below        */
   RESET      : origin = 0x3FFFC0, length = 0x000002

PAGE 1 :
/* SARAM                     */
/*   RAMM0    : origin = 0x000000, length = 0x000400 */
   RAMM1    : origin = 0x000400, length = 0x000400

   MULSTACK : origin = 0x000100, length = 0x000200
   MAINSTACK: origin = 0x000300, length = 0x000080
   IDLESTACK: origin = 0x000380, length = 0x000080

   /* Peripheral Frame 0:   */
   DEV_EMU    : origin = 0x000880, length = 0x000180
   FLASH_REGS : origin = 0x000A80, length = 0x000060
   CSM        : origin = 0x000AE0, length = 0x000010
   XINTF      : origin = 0x000B20, length = 0x000020
   CPU_TIMER0 : origin = 0x000C00, length = 0x000008
   CPU_TIMER1 : origin = 0x000C08, length = 0x000008
   CPU_TIMER2 : origin = 0x000C10, length = 0x000008
   PIE_CTRL   : origin = 0x000CE0, length = 0x000020
   PIE_VECT   : origin = 0x000D00, length = 0x000100

   /* Peripheral Frame 1:   */
   ECAN_A     : origin = 0x006000, length = 0x000100
   ECAN_AMBOX : origin = 0x006100, length = 0x000100

   /* Peripheral Frame 2:   */
   SYSTEM     : origin = 0x007010, length = 0x000020
   SPI_A      : origin = 0x007040, length = 0x000010
   SCI_A      : origin = 0x007050, length = 0x000010
   XINTRUPT   : origin = 0x007070, length = 0x000010
   GPIOMUX    : origin = 0x0070C0, length = 0x000020
   GPIODAT    : origin = 0x0070E0, length = 0x000020
   ADC        : origin = 0x007100, length = 0x000020
   EV_A       : origin = 0x007400, length = 0x000040
   EV_B       : origin = 0x007500, length = 0x000040
   SPI_B      : origin = 0x007740, length = 0x000010
   SCI_B      : origin = 0x007750, length = 0x000010
   MCBSP_A    : origin = 0x007800, length = 0x000040

   /* CSM Password Locations */
   CSM_PWL    : origin = 0x3F7FF8, length = 0x000008

   /* SARAM  H0 is split between PAGE 0 and PAGE 1 */
   DRAMH0     : origin = 0x3f9000, length = 0x001000
}

SECTIONS
{
   /* Allocate program areas: */

   /* Setup for \"boot to H0\" mode:
      The codestart section (found in CodeStartBranch.asm)
      re-directs execution to the start of user code.
      Place this section or the .text section at the
      start of H0  */
   codestart        : > PRAMH0,      PAGE = 0
   .text            : > PRAMH0,      PAGE = 0
   .cinit           : > PRAMH0,      PAGE = 0
   ramfuncs         : > PRAMH0,      PAGE = 0, TYPE = DSECT  /* not used when only using RAM */

   /* Allocate data areas: */
   .stack           : > RAMM1,       PAGE = 1
   .bss             : > DRAMH0,      PAGE = 1
   .ebss            : > DRAMH0,      PAGE = 1
   .const           : > DRAMH0,      PAGE = 1
   .econst          : > DRAMH0,      PAGE = 1
   .sysmem          : > DRAMH0,      PAGE = 1

   /* .reset indicates the start of _c_int00 for C Code.
   /* When using the boot ROM this section is not needed.
   /* Thus, the default type is set to DESECT */
   .reset           : > RESET,      PAGE = 0, TYPE = DSECT

   /* Allocate Peripheral Frame 0 Register Structures:   */
   DevEmuRegsFile    : > DEV_EMU,    PAGE = 1
   FlashRegsFile     : > FLASH_REGS, PAGE = 1
   CsmRegsFile       : > CSM,        PAGE = 1
   XintfRegsFile     : > XINTF,      PAGE = 1
   CpuTimer0RegsFile : > CPU_TIMER0, PAGE = 1

   /* CPU_TIMER1 and CPU_TIMER2 are reserved for DSP BIOS
      and RTOS use.  Therefore these sections are not
      allocated in these examples
   CpuTimer1RegsFile : > CPU_TIMER1, PAGE = 1
   CpuTimer2RegsFile : > CPU_TIMER2, PAGE = 1
   */

   PieCtrlRegsFile   : > PIE_CTRL,   PAGE = 1
   PieVectTable      : > PIE_VECT,   PAGE = 1

   /* Allocate Peripheral Frame 2 Register Structures:   */
   ECanaRegsFile     : > ECAN_A,      PAGE = 1
   ECanaMboxesFile   : > ECAN_AMBOX   PAGE = 1

   /* Allocate Peripheral Frame 1 Register Structures:   */
   SysCtrlRegsFile   : > SYSTEM,     PAGE = 1
   SpiaRegsFile      : > SPI_A,      PAGE = 1
   SciaRegsFile      : > SCI_A,      PAGE = 1
   XIntruptRegsFile  : > XINTRUPT,   PAGE = 1
   GpioMuxRegsFile   : > GPIOMUX,    PAGE = 1
   GpioDataRegsFile  : > GPIODAT     PAGE = 1
   AdcRegsFile       : > ADC,        PAGE = 1
   EvaRegsFile       : > EV_A,       PAGE = 1
   EvbRegsFile       : > EV_B,       PAGE = 1
   ScibRegsFile      : > SCI_B,      PAGE = 1
   McbspaRegsFile    : > MCBSP_A,    PAGE = 1

   /* CSM Password Locations */
   CsmPwlFile        : > CSM_PWL,     PAGE = 1
   MulStackFile      : > MULSTACK,    PAGE = 1
   MainStackFile         : > MAINSTACK,   PAGE = 1
   IdleStackFile          : > IDLESTACK,          PAGE = 1
}
后来换用的是:F2812.cmd
MEMORY
{
PAGE 0:    /* Program Memory */
           /* Memory (RAM/FLASH/OTP) blocks can be moved to PAGE1 for data allocation */

   ZONE0       : origin = 0x002000, length = 0x002000     /* XINTF zone 0 */
   ZONE1       : origin = 0x004000, length = 0x002000     /* XINTF zone 1 */
   RAML0       : origin = 0x008000, length = 0x001000     /* on-chip RAM block L0 */
   ZONE2       : origin = 0x080000, length = 0x080000     /* XINTF zone 2 */
   ZONE6       : origin = 0x100000, length = 0x080000     /* XINTF zone 6 */
   OTP         : origin = 0x3D7800, length = 0x000800     /* on-chip OTP */
   FLASHJ      : origin = 0x3D8000, length = 0x002000     /* on-chip FLASH */
   FLASHI      : origin = 0x3DA000, length = 0x002000     /* on-chip FLASH */
   FLASHH      : origin = 0x3DC000, length = 0x004000     /* on-chip FLASH */
   FLASHG      : origin = 0x3E0000, length = 0x004000     /* on-chip FLASH */
   FLASHF      : origin = 0x3E4000, length = 0x004000     /* on-chip FLASH */
   FLASHE      : origin = 0x3E8000, length = 0x004000     /* on-chip FLASH */
   FLASHD      : origin = 0x3EC000, length = 0x004000     /* on-chip FLASH */
   FLASHC      : origin = 0x3F0000, length = 0x004000     /* on-chip FLASH */
   FLASHA      : origin = 0x3F6000, length = 0x001FF6     /* on-chip FLASH */
   BEGIN       : origin = 0x3F7FF6, length = 0x000002     /* Part of FLASHA.  Used for \"boot to Flash\" bootloader mode. */
/* ZONE7       : origin = 0x3FC000, length = 0x003FC0     /* XINTF zone 7 available if MP/MCn=1 */
   ROM         : origin = 0x3FF000, length = 0x000FC0     /* Boot ROM available if MP/MCn=0 */
   RESET       : origin = 0x3FFFC0, length = 0x000002     /* part of boot ROM (MP/MCn=0) or XINTF zone 7 (MP/MCn=1) */
   VECTORS     : origin = 0x3FFFC2, length = 0x00003E     /* part of boot ROM (MP/MCn=0) or XINTF zone 7 (MP/MCn=1) */

PAGE 1 :   /* Data Memory */
           /* Memory (RAM/FLASH/OTP) blocks can be moved to PAGE0 for program allocation */
           /* Registers remain on PAGE1                                                  */

   RAMM0       : origin = 0x000000, length = 0x000400     /* on-chip RAM block M0 */
   RAMM1       : origin = 0x000400, length = 0x000400     /* on-chip RAM block M1 */
   DEV_EMU     : origin = 0x000880, length = 0x000180     /* Device emulation registers */
   FLASH_REGS  : origin = 0x000A80, length = 0x000060     /* FLASH registers */
   CSM         : origin = 0x000AE0, length = 0x000010     /* Code security module registers */
   XINTF       : origin = 0x000B20, length = 0x000020     /* External interface registers */
   CPU_TIMER0  : origin = 0x000C00, length = 0x000008     /* CPU Timer0 registers (CPU Timer1 and Timer2 are reserved for BIOS)*/
   PIE_CTRL    : origin = 0x000CE0, length = 0x000020     /* PIE control registers */
   PIE_VECT    : origin = 0x000D00, length = 0x000100     /* PIE vector table */
   ECAN_A      : origin = 0x006000, length = 0x000100     /* eCAN registers */
   ECAN_AMBOX  : origin = 0x006100, length = 0x000100     /* eCAN mailboxes */
   SYSTEM      : origin = 0x007010, length = 0x000020     /* System control registers */
   SPI_A       : origin = 0x007040, length = 0x000010     /* SPI registers */
   SCI_A       : origin = 0x007050, length = 0x000010     /* SCI-A registers */
   XINTRUPT    : origin = 0x007070, length = 0x000010     /* External interrupt registers */
   GPIOMUX     : origin = 0x0070C0, length = 0x000020     /* GPIO mux registers */
   GPIODAT     : origin = 0x0070E0, length = 0x000020     /* GPIO data registers */
   ADC         : origin = 0x007100, length = 0x000020     /* ADC registers */
   EV_A        : origin = 0x007400, length = 0x000040     /* Event Manager A registers */
   EV_B        : origin = 0x007500, length = 0x000040     /* Event Manager B registers */
   SCI_B       : origin = 0x007750, length = 0x000010     /* SCI-B registers */
   MCBSP_A     : origin = 0x007800, length = 0x000040     /* McBSP registers */
   RAML1       : origin = 0x009000, length = 0x001000     /* on-chip RAM block L1 */
   FLASHB      : origin = 0x3F4000, length = 0x002000     /* on-chip FLASH */
   CSM_PWL     : origin = 0x3F7FF8, length = 0x000008     /* CSM password locations in FLASHA */
   RAMH0       : origin = 0x3F8000, length = 0x002000     /* on-chip RAM block H0 */
}

/* Allocate sections to memory blocks.
   Note:
         codestart user defined section in DSP28_CodeStartBranch.asm used to redirect code
                   execution when booting to flash
         ramfuncs  user defined section to store functions that will be copied from Flash into RAM
*/

SECTIONS
{

   /* Allocate program areas: */
   .cinit              : > FLASHA      PAGE = 0
   .text               : > FLASHA      PAGE = 0
   codestart           : > BEGIN       PAGE = 0
   ramfuncs            : LOAD = FLASHD, RUN = RAML0, PAGE = 0

   /* Allocate uninitalized data sections: */
   .stack              : > RAMM0       PAGE = 1
   .bss                : > RAML1       PAGE = 1
   .ebss               : > RAML1       PAGE = 1
   .sysmem             : > RAMH0       PAGE = 1
   .esysmem            : > RAMH0       PAGE = 1

   /* Initalized sections go in Flash */
   .const              : > FLASHB      PAGE = 1
   .econst             : > FLASHB      PAGE = 1

   /* Allocate IQ math areas: */
   IQmath              : > FLASHC      PAGE = 0                  /* Math Code */
   IQmathTables        : > ROM         PAGE = 0, TYPE = NOLOAD   /* Math Tables In ROM */

   /* .reset indicates the start of _c_int00 for C Code.
   /* When using the boot ROM this section and the CPU vector
   /* table is not needed.  Thus the default type is set to
   /* DESECT */
   .reset              : > RESET,      PAGE = 0, TYPE = DSECT
   vectors             : > VECTORS     PAGE = 0, TYPE = DSECT

/* ------------------------------------------------------------- */
/* The following allocations are required for the DSP28 Header file
   examples.  Each allocation maps a structure defined in the DSP28
   header files to the memory location of those registers.
*/

   /* Allocate Peripheral Frame 0 Register Structures:   */
   DevEmuRegsFile      : > DEV_EMU     PAGE = 1
   FlashRegsFile       : > FLASH_REGS  PAGE = 1
   CsmRegsFile         : > CSM         PAGE = 1
   XintfRegsFile       : > XINTF       PAGE = 1
   CpuTimer0RegsFile   : > CPU_TIMER0  PAGE = 1

   PieCtrlRegsFile     : > PIE_CTRL    PAGE = 1
   PieVectTable        : > PIE_VECT    PAGE = 1

   /* Allocate Peripheral Frame 2 Register Structures:   */
   ECanaRegsFile       : > ECAN_A      PAGE = 1
   ECanaMboxesFile     : > ECAN_AMBOX  PAGE = 1

   /* Allocate Peripheral Frame 1 Register Structures:   */
   SysCtrlRegsFile     : > SYSTEM      PAGE = 1
   SpiaRegsFile        : > SPI_A       PAGE = 1
   SciaRegsFile        : > SCI_A       PAGE = 1
   XIntruptRegsFile    : > XINTRUPT    PAGE = 1
   GpioMuxRegsFile     : > GPIOMUX     PAGE = 1
   GpioDataRegsFile    : > GPIODAT     PAGE = 1
   AdcRegsFile         : > ADC         PAGE = 1
   EvaRegsFile         : > EV_A        PAGE = 1
   EvbRegsFile         : > EV_B        PAGE = 1
   ScibRegsFile        : > SCI_B       PAGE = 1
   McbspaRegsFile      : > MCBSP_A     PAGE = 1

   /* CSM Password Locations */
   CsmPwlFile          : > CSM_PWL     PAGE = 1

}
请指教~!!

网友:
自己改写了一下.cmd文件,结果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