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请问:这个(void *) &PieVectTableInit;是什么语法结构 ...

楼主(2007-03-30):
请问:这个(void *) &PieVectTableInit;是什么语法结构?(void *) 到底什么意思?
void InitPieVectTable(void)
{
int16 i;
Uint32 *Source = (void *) &PieVectTableInit; //这是怎么指向的,能否说明一下?谢谢。
Uint32 *Dest = (void *) &PieVectTable; //
EALLOW;
for(i=0; i < 128; i++)
*Dest++ = *Source++;
EDIS;
// Enable the PIE Vector Table
PieCtrl.PIECRTL.bit.ENPIE = 1;
}
void

网友A:
(void *)应该是不明确指定究竟是什么类型的指针,只是把指针地址告诉指针变量

网友B:
void哪这不是函数定义的方式吗?
Uint32 *Source = (void *) &PieVectTableInit;
这条指令是否说将PieVectTableInit的地址指向Source变量指针呢?还是定义了一个函数呀,谢谢

网友C:
应该不是定义函数,是指针定义。
我没记错的话,(void *)0x90000000就是把指针指向0x90000000, 但是和常见的(int *)等等相比,使用(void *)没有给出指针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