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采用2812dec外扩双口ram调试问题。

楼主:
   在2812dec外扩展了一片2m的双口ram。使用的是存储器扩展总线的zone2空间。采用ce0片选。按照书上的存储器空间映射地址应该为:0x80000-0x100000。调试的时候存在的问题如下:
   1)我往这段地址写数、读数的时候,结构争取。但操作地址的数量不能控制。每次,不管设置的多少字节,它肯定把512k的zone2空间写满。
   2)在外扩的双口ram没给电的情况下,照样能完成想要的操作。
   3)2812dec指南中给的外部接口(J10,J11)映射到zone0的三个寄存器中的有两个用的是同一段地址的低8位,而且一个是只读,一个是只写。
   这到底是为什么?我怀疑我每次操作的地址根本不是双口ram,而是片上的一段地址,或者虚拟的地址。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我怎么样才能知道我作连接的双口ram能不能用?
   谢谢了!新手,诚心请教!

网友:
首先你的硬件和软件都有问题,我曾经和你一样也用80000以后的地址,可以一个个的写,没有问题,请注意一下:地址80000h,是用cs2来选择的,你用cs0选择的是2000h,所以出现了你遇到的问题。至于软件,我就没有办法判断了

网友:
楼上,你刚才说的cs0、cs2是zone0和zone2的片选信号吧!这些信号还能设置吗?我以为直接选择地址80000h指的就是zone2的地址呢!
  2812dec的zone2外扩接口采用分页技术,使用页地址寄存器可以选择另外4m的外扩空间。我用的是ce0片选。

网友:
是的,要用cs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