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0比2000难在哪里?

楼主(2007-02-13):
5000比2000难在哪里?
实验室买了两套开发板子
一个是5509的,一个是2812的,都是新出的芯片。
从性能来说,5509要强大一些;
看了很多前辈的贴,都说5000的开发有难度(甚至有人说5000是最麻烦的,比6000都难)
但我尚不清楚5000较之2000和6000难在哪里?
是因为高速信号布板难?(但不会比6000难吧?)
是功耗管理难?
是软件开发难?(可CCS屏蔽了这些差异了,再说指令系统再怎样也不会多难吧)
请指教,万分感谢!
开发

网友A:
不过bootloader,对于6000系列也是需要的
而且我认为bootloader属于那种集中精力解决一下就过去了的东西,算不上阻碍5000开发的东西。
是不是存在那种重大的难以突破的东西?
或者调试时极端不爽的东西?
如果您开发过5000,敬请回复;如果没有,也欢迎发表见解

网友B:
难易都是相对的
2000的主要用于控制上面,里面有FLASH,数据接口很丰富,大多是面向控制的接口
5000主要用于信号处理(图像、语音),接口相对少一点,开发起来要相对复杂

网友C:
如果电源电压不高于3.3V和1.8V,那就是了

网友D(2007-04-03):
小事
1 是否I/O 方向冲突
2 是否强行将DSP输出管脚强行拉高或者拉低 并不是DSP的正常输出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