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louxudan和大侠再来看看--2812烧写问题

楼主(2007-03-31):
急!请louxudan和大侠再来看看--2812烧写问题
我用的2812他的地址0x883处的值是0005,我用ccs3.1烧写的时候,烧写插件除了密码是实色的外,其余的都是灰色的没法改变,也就是没有办法烧写,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ccs中说要reversion c (0x0002),后的才能烧写,可是我的是005啊,不知道是不是看0x883处的?请大家帮帮忙!
密码

网友A:
unlock是实色的

网友B:
太恐怖了,我这个芯片一次没用,用unlock竟然说unlock failed the device is locked!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C:
我没有load gel unlock也不行啊,还能是什么原因啊,我的程序是EEWORLD下载的cputimer程序,请帮帮忙啊

网友D:
请问louxudan“烧写程序是timer,不是cputimer”中的timer在那里找到啊,我找了目录只有cputimer.out啊,我烧写的程序是编译完自动调入的,应该是正确的;而GEL_MapAdd(0x3d8000,1,0x20000,1,1); 是如下GEL_MapAdd(0x3d8000,0,0x20000,1,0);我把第一个0改为1不行,我都改为1,也不行。请问还能是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