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关于printf

楼主(2007-03-13):
关于printf
使用CCS2.20-5000 打上了2.20-2.21的pack,
使用
printf (\"abc\");
运行时stdout栏里全是乱码!
请教解决办法
abc

网友A:
大家有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我重装过几次了,应该不是设置问题。

网友B:
我也出现过,至今原因未知,可否赐教阿?谢谢啦

网友C(2007-04-13):
它只需要和仿真器配合使用。你确认是DEC5416吗?是DEC2812吧?

网友D:
请仔细看一下,有flash烧写的示例,是DSP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