闂備礁鎼ˇ顖炴偋閸℃鑰块弶鍫氭櫆椤洟鏌i悢铏光€�

楼主:
闂備浇宕甸崑鐐电矙閹寸偟闄勯柡鍐ㄥ€荤粻鏃堟煟閺傛寧鍟為柛搴e枛閺岋繝宕橀妸銉㈠亾瑜版帒姹查柨鐕傛嫹
模拟与混合信号
CPLD编程问题
sanwa_chen
sanwa_chen

网友A(2007-04-20):
CPLD编程问题
我的CPLD在编程的时候总是出现如下错误:Unrecognized device or socket is empty
我用Max plussII 10.2,Altera下载线,EPM7128SLC84-15;系统是WIN XP,下载线驱动已装好,可以在硬件管理器里看到;JTAG 接口电路检查过几遍了,没有发现错误;PROGRAMM的时候,板子也加了电;片子的VCCINT 和 VCCIO接+5V,所有的GND接地。怎么还是出现错误?没辙了。等待高手赐教!
谢过先!
编程
接口

网友B:
能看到Altera Byteblaster

网友C:
我认为你的下载线驱动没装好,不是在硬件管理面看,是要在maxplus里面看
你点击file下的programmer,然后点击options下的hardware setup,看看硬件安装好了没有,再有问题发qq:53173095

网友D:
谢谢。
问题解决了,JTAG电路没有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