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我用的是2812,但是定义了2维数组后,就会提示数据溢出,请问为什么?谢谢

楼主:
我定义了
int        a[8][16];
int        b[8][16];

但是在使用中只能用到a[2][16];b[2][16];如果大于就会编译通不过,提示h0溢出,
但是我查看变量时,每个变量又都会有地址,没有重叠,请问为什么?不甚感谢!

网友:
错误提示为:

\"C:\\ti\\c2000\\cgtools\\bin\\cl2000\" -@\"Debug.lkf\"
>>   error: can\'t allocate .text (sz: 000011ae page: 0) in PRAMH0 (avail:
            00000ffe)
>>   error: errors in input - ./Debug/AD.out not built

Build Complete,

网友:
你定义【8】【16】,每一维数组应该只能使用到【i】【15】,i《=7;

网友:
谢谢,但是还是会有问题?提示\"C:\\ti\\c2000\\cgtools\\bin\\cl2000\" -@\"Debug.lkf\"
>>   error: can\'t allocate .cinit (sz: 0000005e page: 0) in PRAMH0 (avail:
            00000058)
>>   error: errors in input - ./Debug/AD.out not built

Build Complete,

还有请问:数组的定义只能到【7】【15】是为什么?谢谢

网友:
因为下限是从0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