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急问关于2812ad采样的问题!

楼主(2007-05-15):
新手急问关于2812ad采样的问题!
2812的采样值与实际模拟电压输入差零点几伏,1.1伏的输入,采样得到值大概1.2、1.3伏左右。而且同一路输入重复采样值之间也差好多。
请各位指点!谢谢。
问题
而且

网友A:
可能是数据线连在别的总线或者非高阻态的器件上了

网友B:
2812上的AD垃圾,我现在外扩了 一个AD,比那个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