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请教关于片子发热的原因。

楼主(2007-05-15):
请教关于片子发热的原因。
各位老师,我刚刚开始接触dsp,现在用的是2407,我发现片子在上3.3V后发热,估计是哪个地方短路了,请各位指点一下该怎么查?

网友A:
除了看看短路没有,再看看焊接,还有dsp接没接cpld,如接了要处理好它与cpld的连接

网友B:
是的
2407确实有很多的信号和cpld连接了,那请问我应该怎么去处理它与cpld的连接呢?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谢了。tongbill老师!
afu052011,按您说的 我测了电源、地的电阻是3.27k,并没有阻抗下降的现象。也测了电源芯片的输出电压3.296V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呀?

网友C:
看看下面几点呢
1、内核供电的1.8V、片载A/D的供电、IO供电、FLASH供电等等。
2、外设的供电,有一次将光耦上拉的接到5V上了,虽然加了限流电阻,感觉片子还是比较烫;
3、CPLD的配置,CPLD如果不预先将程序写入的话,外部的端口状态不确定,会带来这样的问题,有一次功耗增加了一倍。
还有后面再想到再补充吧

网友D:
是不是搞错了,电源和地的电阻不应该那么大的!
把cpld和dsp相应的管脚设置好

网友E:
tongbill,
我量的是3.3V对地的电阻,确实是3k多,有什么不对吗,
还有一个问题请赐教:没有给ad供电,会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