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cpld下载问题

楼主(2007-05-19):
cpld下载问题
byteblasterMV下载线,5V的EPM7032可以正常下载,现在又需要下载3.3V的EMP7032AE却不能成功下载,出现提示\"unrecognized device or socket is empty\".是不是JTAG设计不对?我直接把5V的EPM7032的JTAG设计图拷贝过来,然后修改电源为3.3V.
问题
设计图

网友A:
你看看烧写是不是需要5V!!

网友B:
感谢,下载线电源,上拉电阻都改为3.3V了,如果用5V,上拉电阻也改吗?会不会烧坏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