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请教tps73hd318使用

楼主(2007-05-19):
请教tps73hd318使用
请教老师,我使用TPS73HD318产生3.3V和1.8V两路电源,按照器件资料的典型应用图制作,资料上的典型应用图为TPS73HD325,我使用的是318器件,但1.8V出来的也是2.5V,
请问,典型应用中的两只1N4148是否不需要接?
制作
资料

网友A:
你可能是没有连接好,你再好好焊一下

网友B:
其他老师指点说是未带负载原因,我加上负载后,电压为1.8V,但是改变负载大小,输出电压改变较大,不知还有没有其他原因。总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