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烧写F2812!

楼主:
烧写F2812:
    仿真环境下,程序调试正确,用F28XX On-Chip Flash Programmer烧写flash后,程序不运行,请教是什么原因?
    在.map文件中显示:\"_c_int00\" address: 003da13c
      查看0x3f7ff6的内容是:007da13c
      这表示是_c_int00的地址,还是跳转到_c_int00的指令?

网友:
文件 rts2800_fl.lib,rts2800_ml.lib 和rts2800_fl040830.lib都试过,都不能运行。
什么原因?
*.cmd文件如下:
MEMORY
{
PAGE 0 :
   BOOTROM (RW)   : origin=0x3ff000, length=0x000fc0
   PRAMH0     : origin=0x3F8000, length=0x001ff0

   PRAM       : origin=0x3d8000,length=0x004000  /*FLASH 程序区*/
   FLASHB    : origin=0x3f4000, length=0x002000
  BEGIN     : origin = 0x3f7FF6, length = 0x002
  RESET     : origin = 0x3fffc0, length = 0x002

PAGE 1 :
   /* SARAM                     */
   RAMM0    : origin = 0x000000, length = 0x000400/*片内SARAM的M0*/
   RAMM1    : origin = 0x000400, length = 0x000400/*片内SARAM的M1*/

   /* Peripheral Frame 0:   */
   DEV_EMU    : origin = 0x000880, length = 0x000180/*器件仿真寄存器*/
   FLASH_REGS : origin = 0x000A80, length = 0x000060/*FLASH寄存器*/
   CSM        : origin = 0x000AE0, length = 0x000010/*代码安全模块寄存器*/
   XINTF      : origin = 0x000B20, length = 0x000020/*XINTF寄存器*/
   CPU_TIMER0 : origin = 0x000C00, length = 0x000008/*CPU定时器0寄存器*/
   CPU_TIMER1 : origin = 0x000C08, length = 0x000008/*CPU定时器1寄存器*/
   CPU_TIMER2 : origin = 0x000C10, length = 0x000008/*CPU定时器2寄存器*/
   PIE_CTRL   : origin = 0x000CE0, length = 0x000020/*PIE寄存器*/
   PIE_VECT   : origin = 0x000D00, length = 0x000100/*PIE矢量表*/

   /* Peripheral Frame 1:   */
   ECAN_A     : origin = 0x006000, length = 0x000100/*ECAN寄存器*/
   ECAN_AMBOX : origin = 0x006100, length = 0x000100

   /* Peripheral Frame 2:   */
   SYSTEM     : origin = 0x007010, length = 0x000020/*系统控制寄存器*/
   SPI_A      : origin = 0x007040, length = 0x000010/*SPI寄存器*/
   SCI_A      : origin = 0x007050, length = 0x000010/*SCI寄存器*/
   XINTRUPT   : origin = 0x007070, length = 0x000010/*外部中断寄存器*/
   GPIOMUX    : origin = 0x0070C0, length = 0x000020/*GPIO多路选择寄存器*/
   GPIODAT    : origin = 0x0070E0, length = 0x000020/*PGIO数据寄存器*/
   ADC        : origin = 0x007100, length = 0x000020/*ADC寄存器*/
   EV_A       : origin = 0x007400, length = 0x000040/*EVA寄存器*/
   EV_B       : origin = 0x007500, length = 0x000040/*EVB寄存器*/
   SPI_B      : origin = 0x007740, length = 0x000010
   SCI_B      : origin = 0x007750, length = 0x000010/*SCI_B寄存器*/
   MCBSP_A    : origin = 0x007800, length = 0x000040/*MCBSP_A寄存器*/
   CPLD       : origin = 0x0c0000, length = 0x000010/*CPLD寄存器*/
   /* CSM Password Locations */
   CSM_PWL    : origin = 0x3F7FF8, length = 0x000008/*代码安全模块*/

   /* SARAM                    */
   DRAMH0     : origin = 0x3f9000, length = 0x001000

   RAML0L1       : origin=0x008000, length=0x002000
}

SECTIONS
{
   /* Allocate program areas: */

   .cinit      : > PRAM,      PAGE = 0
   .text       : > PRAM,      PAGE = 0
   .reset      : > BEGIN,     PAGE=0
   /* Allocate data areas: */
   .stack      : > RAMM1,       PAGE = 1
   .bss        : > DRAMH0,      PAGE = 1
   .ebss       : > RAMM0,      PAGE = 1  /*DRAMH0*/
   .const:    load = FLASHB PAGE 0, run = RAML0L1 PAGE 1

      {
        __const_run= .;
        *(.c_mark)
        *(.const)
        __const_length= .-__const_run;
       }

   .econst: load =FLASHB PAGE 0, run = RAML0L1 PAGE 1

      {
        __econst_run= .;
        *(.ec_mark)
        *(.econst)
        __econst_length= .-__econst_run;
      }
   .sysmem     : > DRAMH0,      PAGE = 1

   IQmathTables :> BOOTROM,type=NOLOAD, PAGE=0
   IQmath       :> PRAMH0, PAGE=0

   /* Allocate Peripheral Frame 0 Register Structures:   */
   DevEmuRegsFile    : > DEV_EMU,    PAGE = 1
   FlashRegsFile     : > FLASH_REGS, PAGE = 1
   CsmRegsFile       : > CSM,        PAGE = 1
   XintfRegsFile     : > XINTF,      PAGE = 1
   CpuTimer0RegsFile : > CPU_TIMER0, PAGE = 1
   CpuTimer1RegsFile : > CPU_TIMER1, PAGE = 1
   CpuTimer2RegsFile : > CPU_TIMER2, PAGE = 1
   PieCtrlRegsFile   : > PIE_CTRL,   PAGE = 1
   PieVectTable      : > PIE_VECT,   PAGE = 1
   cpldFile          : > CPLD,                 PAGE = 1
   /* Allocate Peripheral Frame 2 Register Structures:   */
   ECanaRegsFile     : > ECAN_A,      PAGE = 1
   ECanaMboxesFile   : > ECAN_AMBOX   PAGE = 1

   /* Allocate Peripheral Frame 1 Register Structures:   */
   SysCtrlRegsFile   : > SYSTEM,     PAGE = 1
   SpiaRegsFile      : > SPI_A,      PAGE = 1
   SciaRegsFile      : > SCI_A,      PAGE = 1
   XIntruptRegsFile  : > XINTRUPT,   PAGE = 1
   GpioMuxRegsFile   : > GPIOMUX,    PAGE = 1
   GpioDataRegsFile  : > GPIODAT     PAGE = 1
   AdcRegsFile       : > ADC,        PAGE = 1
   EvaRegsFile       : > EV_A,       PAGE = 1
   EvbRegsFile       : > EV_B,       PAGE = 1
   ScibRegsFile      : > SCI_B,      PAGE = 1
   McbspaRegsFile    : > MCBSP_A,    PAGE = 1
        /*添加*/
/*        .reset              : > RESET,      PAGE = 0, TYPE = DSECT
*/  /* CSM Password Locations */
   CsmPwlFile      : > CSM_PWL,     PAGE = 1

}

网友:
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烧好FLASH后不拔仿真器,运行正常,且0X3F7FF6地址的数据为007DA13C,_c_init00的地址是0X003DA13C。关电后,不拔仿真器,再通电后,看0X3F7FF6地址的数据仍为007DA13C,但是点击:Debug菜单下的 “reset CPU”后看0X3F7FF6地址的数据变为了全0,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2812安装插件和SDFlash进行烧写有什么区别?

网友:
就是跳转指令加跳转地址,跳转指令是0x0000 0000 01cc cccc cccc cccc cccc cccc合并起来正好是那个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