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惑:关于FIR滤波

楼主:
我在做fir滤波试验时,如果fir滤波系数放在程序存储器中(coeffs指定其首地址).
例程里有如下滤波语句: firs *AR2+0% , *AR3+0% , coeffs
coeffs不是总是指向滤波系数表的第一个吗???哪里有自加啊?它怎么指向下一个滤波系数呢?? 请高手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firs一旦运行,就先把coeffs的值复制到一个叫PAR的寄存器中,此后它自己进入循环,直到RC寄存器等于0,每次循环PAR中的值都增加一,因此firs命令会逐个使用到coeffs中的每个参数。firs总是和rpt语句一起使用。

网友:
可是在fir滤波中,如果不用FIR指令,用下面的指令呢!
滤波系数放在数据空间或程序空间是有区别的????

RPTZ A , #(N-1)
MAC *FIR_DATA+0% , COEFFS , A      ;COEFFS指向滤波系数首地址放在程序空间
或者:
RPTZ A , #(N-1)
MAC *FIR_DATA+0% , *FIR_COEFFS+0% , A     ; FIR_COEFFS指向滤波系数首址放在数据空间

请问:请问在MAC指令中还会把COEFFSPAR的值复制到一个叫PAR的寄存器中吗?此后它自己进入循环,直到RC寄存器等于0,每次循环PAR中的值都增加一??为什么当把滤波系数放在数据空间就用到 *FIR_COEFFS+0% 这种寻址呢 ??能解答一下它们的区别吗?谢谢!!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汇编指令手册阿。MAC指令不会使用PAR寄存器。
至于你给出的

MAC *FIR_DATA+0% , COEFFS , A      ;COEFFS指向滤波系数首地址放在程序空间
或者:
RPTZ A , #(N-1)
MAC *FIR_DATA+0% , *FIR_COEFFS+0% , A     ; FIR_COEFFS指向滤波系数首址放在数据空间

不知道你是在哪里得到这样的程序,在此程序的开头部分应该有COEFFS和FIR_DATA的定义吧。我想它多半是使用.asg重新给寄存器起了一个名字。

网友:
是的, COEFFS和FIR_DATA是在程序开头使用.asg重新定义的.以下这两种都是可以用作FIR滤波的,我在很多资料里都看到了.
我想请教的是当 FIR_COEFFS指向滤波系数首址并放在数据空间, 那么通过*FIR_COEFFS+0%循环寻址,可以用到所有滤波系数.
RPTZ A , #(N-1)
MAC *FIR_DATA+0% , *FIR_COEFFS+0% , A     ; FIR_COEFFS指向滤波系数首址放在数据空间

但是当COEFFS指向滤波系数首地址并放在程序空间,如何用到所有滤波系数呢?COEFFS只是指向首地址啊,它会自加?难道就是因为它是放在程序空间就会自加?
RPTZ A , #(N-1)
MAC *FIR_DATA+0% , COEFFS , A      ;COEFFS指向滤波系数首地址放在程序空间

网友:
是C54x系列的芯片么。
就我所知道的,没有见过这种用法,

MAC *FIR_DATA+0% , COEFFS , A      ;COEFFS指向滤波系数首地址放在程序空间

我也怀疑是否能自加,请问这里的COEFFS是如何定义的。

网友:
COEFFS: .sect  \"coff_fir\"                            ;coff_fir段放在程序空间
              .include \"lowpass\\\\lowpass.inc\"  ;lowpass.inc是滤波系数表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系数表是.inc 的文件,难道这就可以使COEFFS自加了?
如果不是这种文件,那该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