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文件中#ifndef 的作用是什么啊

楼主:
#ifndef _AD_func
#define _AD_func

void main();
void SystemInit(void);
void AdInit(void);

#endif

一个头文件  但是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
当这个头文件被多次include的时候,由于有

#ifndef _AD_func
#define _AD_func

可以保证这个头文件不会引起声明冲突。

尽量在头文件中使用

#ifndef
#define

是C语言编程的习惯。

网友:
引用:
写道:
当这个头文件被多次include的时候,由于有

#ifndef _AD_func
#define _AD_func

可以保证这个头文件不会引起声明冲突。

尽量在头文件中使用

#ifndef
#define

是C语言编程的习惯。
谢谢哦,可是我不太明白,我的头文件名字叫AD.h哦,为什么会写成_AD_func,不是应该写成_AD_h吗?还有为什么写这个
  void main();
void SystemInit(void);
void AdInit(void);
麻烦您了

网友:
#ifndef
#define
后面的符号是自己任意定义的,只好不和其他的头文件中的定义重复就行,当然定义为文件名也没有问题。
void main();
void SystemInit(void);
void AdInit(void);
这三行是声明函数,告诉C语言编译器遇到这些函数的时候应该如何处理返回值和参数。

网友:
如想弄得更清楚建议你看看c语言的预编译,看完包你豁然开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