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ic23控制口问题

楼主(2007-06-06):
求教aic23控制口问题
小弟需要帮忙:
小弟设计的aic23的控制口接在McBSP上,工作在spi模式,McBSP设置为spi主模式,发送命令的时序和aic23手册上的一样,单帧,每帧16位,clk上升沿采样。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aic23怎么都工作不正常,希望各位大侠赐教
工作
设计

网友A:
大侠们,帮帮忙啊
大侠们帮帮忙啊!!!

网友B:
同步信号看了,和手册上的时序是一样的,一位延时也加了,但是工作就是不正常。
以前aic23设计的时候都是用GPIO模拟的,都没有问题的,这次改成McBSP,结果时序是一样的,就是工作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