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外接DA时如何操作?(详细内容见内)

楼主:
2812外接DA时如何操作?
这款DA很简单,当CS为0时,可把数据写到D0-D11端口,CS由0 --〉1,数据线上的数据锁存到DA的寄存器里面。
由于外接的设备不多,准备把CS接到XZCS0AND1脚上。这样访问0x00 2000到0x00 6000的任何一个地址,CS都会为低电平。实际操作时能否这样做:
定义一个变量AA,(地址使之位于0x00 2000到0x00 6000之间的任何一个地址);
然后,AA=DATA,其中DATA为欲将要送给DA待转换的数据。这时候CS为0,数据也在数据线上。然后执行任意其他指令(只要不对0x00 2000到0x00 6000之间的地址进行操作即可,使CS变1,实现数据所存到DA的寄存器开始转换)。
这种方法是否可行?
如果可行的话,有个问题想知道:AA这个变量并没有真实的物理空间,编译这关都过不了吧?
如果不可行,那请问如何操作?
恳请做过的朋友赐教:)谢谢

网友:
DSP又不知道你有没有真正扩展外部存储器,至于编译器估计CMD文件里面写了就行了吧。说不定你的办法行得通

网友:
谢谢xzb_bbjjy的详细回答。

仍有一个疑惑,2812的XINTF的DATAsheet上说XINTF不支持IO空间啊,那为什么能用ioport指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