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寻找fft

楼主(2007-05-31):
寻找fft
请问各位,在哪才能找到tidspc6000的fft汇编程序代码啊,我在ti的网站上查到的都是c代码,好郁闷啊,谢谢指教!
网站
郁闷

网友A:
下一个dsplib试试看,应该是汇编编写的。

网友B:
谢谢!可是我就是下载的dsplib呀,是那个需要安装的文件吧,弄完之后只有fft的c代码,而且只有fft,连fir都没有,好像跟它的说明不符合,我找了很多次了,都没找到,请问哪位仁兄用过,热盼指条名路,不甚感激!

网友C:
你要的DSPlib具体是什么芯片的,我用过5416,5509,6713等芯片的DSPlib,全部有汇编源代码,并且也有FIR之类的函数。

网友D:
是么,我用的6701,如果6713有的话,6701应该也有啊,它们都属于67xx系列么,为什么我下的都没有,我再试试,谢谢

网友E:
源程序在lib目录下,你可以看到dsp67x.src这样以src为扩展名的文件,这些文件就是源程序。
TI把源程序打包成一个文件了,你可以用文本编辑器打开的。

网友F:
呵呵,非常感谢!我正在找呢

网友G:
是在Signal Processing Libraries下吧,然后选择TMS320C67x DSP Library ,下下来是个安装软件啊,还跟以前找到的一样,没有看到你说的src文件那
,在下实在愚拙,还请指教

网友H:
安装完了之后,到安装目录下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