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文件读写

楼主:
#include(iostream.h)
#include(stdio.h)

fid=fopen(\"d:/en_dsp/enc.sea\",\"rb\");
if (fid==NULL)
    {
     cout<<\"can\'t open file\\n\"<<endl;
     return;
    }
          ……
我想用这样的一段程序,判断文件是否打开,结果编译的时候出错,提示如下
\"en_d.c\", line 231: error: identifier \"cout\" is undefined
\"en_d.c\", line 231: error: expression must have integral type
\"en_d.c\", line 231: error: identifier \"endl\" is undefined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还请大家多多指教,多谢了

网友:
我开始的时候用printf

但是提示
error: can\'t allocate .text (sz: 00002430 page: 0) in PRAM (avail:
            00001f00)

cmd文件中 .text段 超出page0的范围

网友:
printf的程序较大,所以占用不少内存。如果无法调节PRAM 的大小的话,可以通过设置断点来判断文件是否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