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nvalid CIO command(97)

楼主:
我用ccs从电脑上一个二进制文件中读取数据,并将其写到一个外围器件的寄存器中

fid=fopen(\"d:/en_dsp/enc.sea\",\"rb\";

for ( i=0;i<0x4000;i++)
     {
        fread(buffer,2,1,fid);
        *(int *)0xc000=*buffer;//外部器件的间接数据寄存器
     }
fclose(fid);
每次执行到fopen处,和fread处,就出现invalid CIO mand(97)的提示,程序继续运行

这个错误困扰了我好几天了, 还请问大家,这是个什么原因啊,学妹不胜感激!先谢过大家了

网友:
fopen(\"d:/en_dsp/enc.sea\",\"rb\"...
C语言中的路径是/么,我记得是\\阿,由于\\在C语言中有特殊意义,所以应该用\\\\。

网友:
由于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你的heap设置的是多大?heap太小了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