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40的LOAD PROGRAM问题

楼主:
提示两次数据校验错误:
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dress 0x40

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dress 0x0

cmd 文件如下:
MEMORY
{
       PAGE 0:
                VECS: origin = 0x0000,  length 0x040
                PROG: origin = 0x40,    length 0x7FC0
       PAGE 1:
        MMRS: origin = 0h ,     length =        0x60        /* MMRS           */
        B2        : origin =   0x60 , length =   0x20        /* DARAM   */
        B0        : origin =         0x200 , length =  0x100        /* DARAM   cnf = 0*/
        B1        : origin =         0x300 , length =  0x100        /* DARAM   */
                PMMR: origin =        0x7000 , length =  0x440        /* PMMR */
                DATA: origin =  0x8000,  length 0x8000
}

SECTIONS
{
.mmrs          : {} > MMRS           PAGE 1        /* MEMORY MAPPED REGISTERS */
.blk0          : {} > B0             PAGE 1        /* BLOCK B0 - PAGE 4       */
.blk2          : {} > B2             PAGE 1        /* BLOCK B2 - PAGE 0       */
.blk1          : {} > B1             PAGE 1        /* BLOCK B1 - PAGE ?       */
.pmmr          : {} > PMMR                        PAGE 1  /*Periphearl Memory-Mapped registers*/

       vectors  : {}   >VECS PAGE 0
       .text     : {}  >PROG PAGE 0
       .cinit    : {}  >PROG PAGE 0
       .switch   : {}  >PROG PAGE 0
       .const    : {}  >B1   PAGE 1
       .bss      : {}  >B1   PAGE 1
       .stack         : {}  >B0   PAGE 1
       .sysmem         : {}  >B0   PAGE 1
}

网友:
程序区从0x44开始吧,把密码空出来

网友:
我现在没有外部RAM

f240设置微mc模式

程序很小,想使用片内的ram来放程序

网友:
GEL用的对吗  还有  菜单上  GEL 选FLASH DISABLE
我也不太懂 你试一下

网友:
我遇到到类似问题,当时是运行FLASH烧写程序,怎么也装载不进去,后来把板上的DIP4搬向OFF端就好了,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和你的问题一样,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