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12的烧写问题,十万火急!!

楼主(2007-06-13):
f2812的烧写问题,十万火急!!
我把程序烧到flash里面之后,SCI就接收不到东西了,但发送还可以正常运行,请问这是 什么问题?
ECAN的中断怎么进不去,那些寄存器怎么配置???我已经搞了好几天,但不知道什么问题,希望EEWORLD的老师帮忙解决一下,我是个新手,在这了,学生无限感谢了!!!!这个真的很急!!!!!!
寄存器
程序

网友A:
您好,第一个问题是由于Flash的速度比RAM要慢, 实际上由于串行通讯的波特率是事先定死的所以会出现时序上的问题, 下位机有可能会认为是无效数据, 有两种解决方法:1。通过设置Flash的速度使他尽可能的快;2。烧到Flash后通过编程让程序再考回RAM中运行。
第二个问题请您仔细阅读相关DataSheet 28X的CAN是标准的。您可以参考本公司的例程进行配置。

网友:
你的仿真时能受到数据吗?也许是你初始化没有初始化好,把你的邮箱留下,我给你个我的初始化程序。

网友B:
初始化应该没有问题,在RAM中仿真没有任何问题,可以正常接收和发送....
然后像斑竹所说的,我想串口在设置了波特率之后,接收数据和发送数据是硬件自动判断运行,然后由程序读寄存器判断是否接收到和发送完数据,我感觉和FLASH的运行速度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吧??我不知道我这样的理解是否有不合理的地方呢?希望斑竹可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