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我是菜鸟,问个蠢蠢的问题

楼主(2007-06-13):
我是菜鸟,问个蠢蠢的问题
我用的是TMS320LF2407-C板,在做PWM实验时,程序里有这几条语句,请各位大侠帮帮我看是什么意思
CMPR1=0X1000;比较单元一设置,设置成什么了?
CMPR2=0X3000;比较单元二设置成什么了?
TIPER=0X6000;设置定时器1的周期寄存器 后面能不能是0x4000,有什么区别吗?
程序
寄存器

网友A:
不就是将比较寄存器 1,2 的值分别设为 0x1000= 4096, 0x3000=12288 吗?定时器 1 的周期寄存器当然可以设为其它值,只是另设以后周期就变了.

网友B:
谢谢楼上的大侠
如果是以上值,输出PWM波形的占空比是多少?怎么计算得到的?
如果我想输出占空比为5/8的PWM波形,怎么设两个比较寄存器的值?

网友C:
这还要看比较控制寄存器,定时器计数方式等是怎样设置的,因为相互都有关系的.不知道其它条件,单就这两个寄存器无法孤立讨论.

网友D:
程序主要部分是这样的:
MCTA=MCRA或0X0C0;
ACTRA=0X60;
DBTCONA=0X00;
CMPR1=0X1000;
CMPR2=0X3000;
T1PER=0X6000;
COMCONA=0X8200;
T1CON=0X1000;
T1CON=T1CON或0X0040;
现在明白了T1PER和T1CON之间的关系,修改后产生怎样的结果,就是对于CMPR1和CMPR2的值与占空比有何关系搞不懂
我的QQ是41410380,希望对此精通的大侠帮帮忙,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