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如何把flash中的程序搬迁到RAM中

楼主(2007-06-14):
如何把flash中的程序搬迁到RAM中
1具体问题就是在引导时把flash中的程序搬迁到RAM中,究竟具体怎么搞啊.最好能给点代码看看.
2假如我已经把程序从flash搬到ram后,系统如何判断在flash执行还是在raml里执行呢?
FLASH
搬迁
程序
如何
最好

网友A:
什么芯片?不同的芯片的boot的方法也不同。建议上ti.查找bootloader。

网友B:
用的是2812的芯片

网友C:
我的根本问题
我的根本问题是串口能发送数据,但不能接受数据.但是一切在在线仿真时都正常.这究竟是不是flash中执行速度慢的问题呢?(我没能把程序搬迁到RAM中执行)
我已经把比特率降到最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