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C中如何实现定义的变量分配到指定的空间

楼主:
大家好

定义:
const unsigned int s2[]=
{
/*------------------------------------------------------------------------------
;  源文件 / 文字 : 我
;  宽×高(像素): 16×16
;  字模格式/大小 : 单色点阵液晶字模,纵向取模,字节倒序/32字节
;  数据转换日期  : 2006-03-23 16:27:39
------------------------------------------------------------------------------*/
0x20,0x20,0x22,0x22,0xFE,0x21,0x21,0x20,0x20,0xFF,0x20,0x22,0xAC,0x20,0x20,0x00,
0x04,0x04,0x42,0x82,0x7F,0x01,0x01,0x10,0x10,0x08,0x07,0x1A,0x21,0x40,0xF0,0x00
};

LCD写函数:
void Disp(unsigned int x,unsigned int y,unsigned int *a);

Disp(0,0,s2);
报错
\"main.c\", line 89: [E146] pointer argument disagrees with prototype

解决方法
const改成static,
即static unsigned int s2[]={}
就对了

我想请问一下是什么问题呢
cmd中是.const: {} > EXTDATA PAGE 1

全局变量是分配到.bss的,考虑到执行的速度.bss在B1
.bss: {} > B1 PAGE 1
B1空间有限,LCD不带字库

方法1解决const为什么不对,请问大家的意见
方法2自定义一个section,专门放字库数据,请问在C中如何实现定义的变量分配到指定的空间呢

网友:
第二个问题用
#pragma DATA_SECTION....
具体写法请参考手册。

第一个问题,在调用的时候强行转换如何?
Disp(0,0,(unsigned int *)s2);

网友:
可以了,谢谢

改成这样Disp(0,0,(unsigned int *)s2);
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是强制转换成指针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