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仿真时有一个load命令,请问程序通过JTAG口load到什么地方了?

楼主:
仿真时有一个load命令,请问程序通过JTAG口load到什么地方了?
烧写时,程序又被烧写到什么地方了?

另外,大家在调试程序的时候,有没有对XINTF进行配置啊,是怎么配置的?
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小弟不胜感激啊!!!

网友:
EEWORLD的支持都没见回答的

我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了,Load Program时出错
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dress 0x0.
Please verify target memory and memory map.

在CCS菜单Option\\Memory Map...下
Program项中Enable Memory Mapping前面的打勾后,再进行Load Program时出错
错误提示:
...\\*.out Load failed. A section of your program falls into a memory region that is not writable. check your linker configuration and/or memory map.

希望有人帮帮忙,提示下。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现象,结果发现,pin58脚,使用不正确,烧录时,接+5v,就好了

网友:
数据空间的前100个地址一般是不能用的,必须留给存储器映射寄存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