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求教C64x中EMIF中BE[7:0]的作用?

楼主(2007-05-23):
求教C64x中EMIF中BE[7:0]的作用?
请大家帮忙,在C64x的EMIF在SDRAM接口中,如何通过BE[7:0]实现8bit、16bit、32bit、64bit的寻址方式?
如何

网友A:
我也是刚开始看书,书上说的是内部32位地址EA的低3位经译码后输出到BE[0-7]来控制字节的访问的

网友B(2007-06-22):
低三位是 000 那就是BE0 选通了 依次对应 、
一个BE 对应一个 8位 8个就是 64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