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工业技术论坛
DM642能最大支持多少容量SDRAM

楼主(2007-04-09):
DM642能最大支持多少容量SDRAM
DM642是不是最大只支持64MB的SDRAM? 如果要更大容量怎么办?比如256MB\\512MB
怎么办

网友A:
目前每个片选只能支持这么大了,如果你需要更大的,可以例用其它的片选信号完成。

网友B(2007-05-15):
楼上的回复对我是个好消息,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芯片?
“EMIF reference Guide”第121页“Table 4-4\"中没有列出你的这中配置,表中使用16位SDRAM一个CE最大可支持128MB,当然表下面说还有其他可能,对你这种配置我在文档中没找到明确的信息。
另外资料介绍最多有两个CE可同时支持SDRAM,是不是说最大可到512MB?

网友C:
DM642能不能用市场上标准的内存条,比如168-PIN的DIMM。
如果能用会省很多事,布线的时候简单些,扩展内存也方便。

网友D:
想用DIMM又有点顾虑,担心两点:
1。 根据手册,EMIFA总线对SDRAM芯片有些限制,对芯片的BANK数量、位宽有要求,担心买的DIMM模块不符合要求
2。根据DM642手册,SDRAM工作在133MHZ时要用166MHZ的芯片,而工作在100MHZ时用133MHZ的芯片,这样才能保证SDRAM的性能。不知道我理解的是不是正确。但市场上的DIMM好象都是PC100或PC133的,有支持166MHZ的内存条吗

网友E(2007-06-22):
DM642 的 地址线是 BE 0-8 EA 3 -22 可以说总共是 23 根
所以 每个CE 空间 只有 8M 字节 的空间 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地方了,
小弟不明白。 能说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