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请教一个汇编指令在C语言中得写法,急!!!

楼主(2007-06-26):
请教一个汇编指令在C语言中得写法,急!!!
WRITA *(BL) *(u16*)(0xd555)=0xaa代替吗,如果可以得话,编译器怎么知道是写到IO空间得呢,请大家指点一下,感激ing
C语言
编译器
空间

网友A:
sorry
应该是PORTW OUTDAT, 5H这句在C中怎么写?

网友B:
访问io空间,用ioport关键字定义。例如
ioport unsigned port08000;
访问程序空间用WRITA, 不清楚如何用C语言访问,我都用的汇编写这样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