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请教各位:C语言编的程序,为什么进不了main()函数

楼主(2007-06-26):
请教各位:C语言编的程序,为什么进不了main()函数
我用的是2407,C语言编的程序,为什么就进不了main()函数
复位向量写的是_c_int0,没错啊
换了别的程序go main可以直接跳进main()函数
有谁知道怎么回事
C语言
程序

网友A:
哦 没有错误提示啊 程序可以正常的编译和load, 但就是进不了main()函数
还有一个问题,.bss是不是一定要放在数据区里面?

网友B:
bss 是要放在数据区。
用DEBUG 看看, Reset CPU 后,RUN 能进_c_int0 否? _c_int0 往后 14 个字就是一条 call _main,能到这个地方吗?如果能进_c_int0,却不能进_main, 多半是存储分配有误,数据将程序破坏了。把 cmd, vercter 文件仔细推敲推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