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关于2812的中断!在线等!

楼主(2007-06-19):
急急急!!!关于2812的中断!在线等!
楼主说2812允许中断嵌套,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比如说,程序正在执行EVA的周期中断ISR,而CPU定时器的周期中断时间到了,就会先去跳转
执行CPU的ISR,执行完再回来执行EVA的ISR。
问题:
而我在上述两个中断都打开的情况下,单步调试,在EVA中用了10个delay(1000),结果始终跳不到CPU定时器的ISR(而10个delay足够引起CPU定时器的中断)。这可能是什么原因?是我没理解对,还是别的问题,请楼主帮忙看看,不胜感激!
定时器
问题
不胜感激
在线
程序

网友A:
这0是DMA复制过来的,还是DMA跳过去的?
把数组初始化为0xffff,若仍然为零就是DMA复制过来的,若为0xffff就是DMA跳过去了。把这点弄清楚之后再找原因。

网友B:
不太懂虚拟的EMIF是什么意思
会不会数据是32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