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请教

楼主(2007-07-03):
请教
我的2812片板子上电后芯片很快发热严重,请问是不是烧坏了??
芯片
上电

网友A:
查一查电源对不对,我以前也遇到过发热的问题

网友B:
那你是怎么解决的呢??
是电源的问题吗??

网友C:
发现正常 严重发热 是不是 板子上的 电源+ 与 地 短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