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程序编译错误如何解决?(在线等)

楼主:
------------------------------  pid.pjt - Debug  ------------------------------
\"d:\\ti\\c2400\\cgtools\\bin\\dspcl\" -g -q -d\"_DEBUG\" -r\"D:/ti/myprojects/pid/Debug\" -v2xx -@\"Debug.lkf\" \"pid.asm\"
<pid.asm>

\"d:\\ti\\c2400\\cgtools\\bin\\dspcl\" -g -q -d\"_DEBUG\" -r\"D:/ti/myprojects/pid/Debug\" -v2xx -@\"Debug.lkf\" \"vector.asm\"
<vector.asm>

\"d:\\ti\\c2400\\cgtools\\bin\\dspcl\" -@\"Debug.lkf\"
<Linking>
TMS320C24xx COFF Linker                 Version 7.02
Copyright (c) 1987-2002  Texas Instruments Incorporated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START                            D:\\ti\\myprojects\\pid\\vector.obj
>>symbol referencing errors - pid.out not built
Build Complete,
  1 Errors, 0 Warnings, 0 Remarks.
红色部分为错误,请各位高手指教,如何解决这个编译错误?
菜鸟在这里感谢大家了!!!

网友:
vector.asm中的START符号没有定义。
vector.asm贴出来看看?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情况啊!

我也遇到同样情况啊!

网友:
引用:
写道:
vector.asm中的START符号没有定义。
vector.asm贴出来看看?
vector.asm中的START符号已经定义了,你所说的方法与帮助中的是一致的,暂时还没有解决!仍然感谢您的回复!
下面是我的vector.asm,谢谢各位帮忙再看看,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ref    START
                .ref    GISR1
               .ref    PHANTOM
                .sect   \".vectors\"

RESET           B       START         ;00h reset
int1:           B       PHANTOM         ;02h INT1
int2:           B       GISR1           ;04h INT2
int3:           B       PHANTOM            ;06h INT3
int4:           B       PHANTOM            ;08h INT4
int5:           B       PHANTOM            ;0Ah INT5
int6:           B       PHANTOM            ;0Ch INT6
int7:           B       PHANTOM            ;0Eh reserved
int8:           B       PHANTOM            ;10h INT8  user-defined
int9:           B       PHANTOM            ;12h INT9  user-defined
int10:          B       PHANTOM           ;14h INT10 user defined
int11:          B       PHANTOM           ;16h INT11 user defined
int12:          B       PHANTOM           ;18h INT12 user defined
int13:          B       PHANTOM           ;1Ah INT13 user defined
int14:          B       PHANTOM          ;1Ch INT14 user defined
int15:          B       PHANTOM           ;1Eh INT15 user defined
int16:          B       PHANTOM           ;20h INT16 user defined
TRAP            B       PHANTOM           ;22h TRAP
NMI             B       PHANTOM          ;24h NMI
reserved        B       PHANTOM           ;26h reserved
int20           B       PHANTOM           ;28h INT20 user defined
int21:          B       PHANTOM           ;2Ah INT21 user defined
int22:          B       PHANTOM          ;2Ch INT22 user defined
int23:          B       PHANTOM           ;2Eh INT23 user defined
int24:          B       PHANTOM           ;30h INT24 user defined
int25:          B       PHANTOM           ;32h INT25 user defined
int26:          B       PHANTOM           ;34h INT26 user defined
int27:          B       PHANTOM           ;36h INT27 user defined
int28:          B       PHANTOM           ;38h INT28 user defined
int29:          B       PHANTOM           ;3Ah INT29 user defined
int30:          B       PHANTOM           ;3Ch INT30 user defined
int31:          B       PHANTOM          ;3Eh INT31 user defined
     .sect      \".pvecs\"
PVECTORS       B       PHANTOM
               B       PHANTOM
               B       PHANTOM
               B       PHANTOM
               B       PHANTOM
               B       PHANTOM
               B       PHANTOM
               B       PHANTOM
               B       PHANTOM
               B       PHANTOM
               B       PHANTOM
               B       PHANTOM
               B       PHANTOM
               B       PHANTOM
               B       PHANTOM
               B       PHANTOM
               B       PHANTOM
               B       PHANTOM
               B       PHANTOM
               B       PHANTOM
               B       PHANTOM
               B       PHANTOM
               B       PHANTOM
               B       PHANTOM
               B       PHANTOM
               B       PHANTOM
               B       PHANTOM
               B       PHANTOM
               B       PHANTOM
               B       PHANTOM
               B       PHANTOM
               B       PHANTOM

网友:
是完全用汇编语言写的程序吗?如果是,程序(PID。ASM)中写了复位入口 START吗?

网友:
引用:
写道:
是完全用汇编语言写的程序吗?如果是,程序(PID。ASM)中写了复位入口 START吗?
完全用汇编语言编写的程序,程序(PID。ASM)中也写了复位入口 START !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问题看来是出在 PID.asm  中对 START   的定义还缺了什么。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
谢谢各位的帮忙
问题确实是出在PID.asm中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烧写后在FLASH里要慢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