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7 io 读写问题

楼主:
我认为你把IS和A0直接相与欠妥。若DAC的片选低有效,IS和A0的非相与后接入如DAC;
若DAC的片选高有效,IS的非和A0相与后接入如DAC。你试试吧。

网友:
续上

若用你直接相与的方式,且DAC片选为低有效时,你的程序需把端口地址设为0X0003,
或只要A0位为1的地址都应能操作。

网友:
谢谢了

一般来说,外部电路没有短路情况的话,2407是不会没有读写时序的。

2407的读写时序较快(10ns级),用一般的万用表是无法看到 /is /we /rd 等的下降沿的,用示波器的触发看看能不能看到。

另外,读出的为随机值的话,就要看你的DAC工作与否拉。注意检查DAC片子的使能管脚的电压,如片选,SUSPEND脚(如果有的话),该上拉的上拉,该低的低,看片子工作与否。

网友:
我也觉得是译码问题

我现在也在用2407A做一个电机控制器(毕业设计),要求调压调速,最后要通过D/A转换将数据送给驱动器。
楼主的接法是将/IS和/A0相与接/CS(低有效)/,同时为0时是可以工作,可问题是如果一个为0时它照样也可以工作,这个时候你给的地址就很可能有问题;还有即使你的逻辑理清楚了,就时只有两者同时为0时才有效(向上面有人说的先非后与),你的输出地址还是有问题,这样时表明只要A0为0的地址都有效,那就有很多了吧。
所以本人也有一个问题留下,如果我的输出地址是0000H,那是不是我需要把A0~A15都进行译码,换言之就应该将所有的地址总线值取反,然后将它们全部相与。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