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watch window为什么不能看变量

楼主(2007-07-12):
watch window为什么不能看变量
程序是汇编语言,为什么添加变量到watch window总是说没有定义呢?
是不是只能看c语言的变量?
C语言
window
watch
程序

网友A:
我用的是CCS啊
CCS中变量前面加*可以吗?

网友B:
哦,那就不知道了,应该是能看的,我没有用过CCS,帮不上了
汇编中定义的变量是不是没有说明为 .globl?
.globl _i ;位相计数
.globl __stack
__stack .usect \".stack\",0
.bss _i_period,1
.bss _i,1
.bss _XF,1
只有在.globl 中说明为全程变量(如上例的 _i ),才能用变量名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