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的IO口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7-07-13):
240的IO口的奇怪问题
cpuclk=20M,
一个很简单的程序:
LDP #225
MAIN
LACL #0FF04H
SACL PBDATDIR
LACL #0FF00H
SACL PBDATDIR
B MAIN
就是让240的IO口IOPB2输出一个方波,可是示波器测得结果却是一个周期为1.6us的
信号(低电平为1us,高电平为0.6us).
240的指令周期为50ns,为什么输出信号的周期这么长呢?
程序

网友A:
加了两条NOP指令
LDP #225
MAIN
LACL #0FF04H
SACL PBDATDIR
NOP
NOP
LACL #0FF00H
SACL PBDATDIR
B MAIN
高电平的时间竟然为0.8us(增加了200ns),可是一个NOP指令为50ns啊,应该增加100ns啊?

网友B:
?
LACL #0FF04H
SACL PBDATDIR
共2个指令周期,
SPLK #0FF04H,PBDATDIR
也是2个指令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