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我做了个板通过BOOT SPI 16位模式加载程序有几个问题想 ...

楼主(2007-07-14):
我做了个板通过BOOT SPI 16位模式加载程序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我做了个板通过BOOT SPI 16位模式加载程序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1.如何把我写的程序转换为数据格式,是不是通过那个HEX55?还是直接SAVE DATA,如果用后者
应该从哪里开始SAVE
2.BOOT手册里说CLKX的频率=244* DSPCLK(是不是就是CLKIN的频率)
如果是的话那么我接的是16.9M的晶体,而EEPROM AT25128 的SCK最大只允许3M左右
程序
如何
左右

网友A:
我用的是帖片的所以要把程序代码转换数据,但不知道怎么转

网友B:
第2个问题我看错了所以解决了,第一个问题是不是只要保存.TEXT段就可以啊

网友:
谢谢大虾,用HEX?,是不是把转换好的所有数据都写入,就是从:开始的是吗

网友C:
谢谢我看过了我还以为那只适合脱机烧写

网友D:
有没有例子或者详细点,谢谢,我初学什么都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