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关于正弦余弦函数的问题

楼主(2007-07-19):
关于正弦余弦函数的问题
我用CCS编程调试时,出现了“error: identifier \"sinwt\" is undefined”的错误信息,请请教一下是怎么回事?是不是需要加入某个头文件?还是我的写法有问题啊?谢谢大家~~~
error
undefined
编程

网友A:
CCS 提示 sinwt 没有定义。 sinwt 应该是你自己定义的变量或函数呀!C语言中的正弦函数标识是 sin。

网友B:
再麻烦一下: 我就是想用sin啊,后面的wt只是它的变量阿 这样也不行吗?

网友C:
如果是自变量,即参数,为什么写成 sinwt?应该写 sin(wt) 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