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i的芯片命名(dm642),求助

楼主(2007-07-15):
关于ti的芯片命名(dm642),求助
我从市场上买来的dm642型号为:tms320dm642agdk,芯片上没有代表主频的数字,并且A的位置也于手册上的命名规则不符
dm642手册上给出的命名规则 是 : TMS 320 DM642 GDK A 500
能告诉我我买的芯片是500Mhz,还是600Mhz的吗?
命名
芯片

网友A:
多谢版主,能告诉我那个A怎么回事吗?
多谢,试验结果证明600M真的跑不起来,SDRM操作不可靠。能告诉我那个A怎么回事吗?为什么和文档不符?我买的芯片才300多,是工业级的吗?我需要工业级的,但市场上只买到这个。。期待回复

网友B:
A没有问题,现在都是A的了。工业级只有500的。

网友C:
还是不明白
“现在都是A了”,A代表什么?
按照数据手册,如果这个A代表工业级器件,
那么器件的型号应该是“TMS320DM642 GDK A”,而不是“TMS320DM642 A GD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