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13 i2C

楼主:
大家好,我现使用6713通过I2c0口读取单片机传来的数据,工作在从模式,看了相关例程都没有使用到中断,我想知道数据传输过程到底要不要使用中断,请大家指导一下吧,如果需要请给我贴一个例程上来,谢谢

网友:
最好使用中断。
好好阅读6713I2C的文档,设置不难。

网友:
我就是在用它的中断的时候有些问题

可否给我讲解一下,或者给我贴一些中断部分的代码?不胜感激

网友:
我是用dsp/bios设置的HWI.
我选择的HWI_INT13,设置其interrupt source 为 I2C_Interrupt_0
function 为 _I2C_isr
Use Dispatcher为True
然后写函数I2C_isr
在其中用I2C_rrdy, I2C_xrdy判断输入输出是否准备就绪
如果就绪就用I2C_writeByte和I2C_readByte写或者读数据。

网友:
我现在用查询的方式实现了,准备改成中断,可否给我你的qq或MSN,如果有问题想问你一下

网友:
没有太明白你问的是什么。

I2C有两个寄存器,你看看你问的是不是有关它们的。
I2C interrupt Enable Register (I2CIER)
I2C interrupt Source Register (I2CISR)

另外我前面说过,我用的是DSP/BIOS设置的I2C中断。
没有试过IRQ_map,你可以试试看,你那样设置之后
是否能接收到I2C的中断。

网友:
问问

我做了6713一段时间,INT0-15各中断理解不透,我不知道何时中断会发生进入中断服务程序,比如IIRQ_EVT_I2CINT1,事件I2CINT1何时发生,是收到数后就进入中断吗?那也就是有外部引脚状态确定了的?

网友:
建议阅读
http://focus.ti.com/lit/ds/symlink/tms320c6713.pdf的interrupts and interrupt selector章节

具体地说,
I2C可以产生几种中断,究竟哪些I2C中断会被传给DSP,就需要设置寄存器:I2C interrupt Enable Register (I2CIER)

67x的DSP内核支持16个中断,中断4-15的中断源是可以修改的,你不修改它们,它们也有一个缺省的中断源。但是没有一个缺省是I2C的中断,所以你必须把某个中断的中断源设为I2C1。假设你设置了中断13的中断源为I2C1,那么I2C1若产生中断的话,DSP就要响应中断13。在中断13中你的程序再根据I2C interrupt Source Register (I2CISR)判断,到底是I2C的哪种中断产生了。

网友:
??

嗯,上面说的都明白,但是寄存器I2CIER在程序中的I2c相关头文件里只有I2CIMR,应该是一样的吧,问题是我自己不用手动配置I2CIER吧?是不是只要使能了相关的位,比如说我使能了ICRRDY,代码如下:
I2C_RSET(I2CIMR1,I2C_I2CIMR_RMK(I2C_I2CIMR_ICXRDY_MSK,
I2C_I2CIMR_ICRRDY_UNMSK,
I2C_I2CIMR_ARDY_MSK,
I2C_I2CIMR_NACK_MSK,
I2C_I2CIMR_AL_MSK));
那么一旦I2c检测到数据就会产生ICRRDY中断是吗?然后我的中断服务程序写为:
interrupt void  c_int14(void)
{
while(len>0)
  {
    if((I2C_RGET(I2CSTR1)&_I2C_I2CSTR_ICRRDY_MASK)!=0)
       {
          ReceiveData[len-4]=I2C_RGET(I2CDRR1);
          len--;
          //I2C_FSETH(hI2C,I2CSTR,ICRRDY,0);
       }
  }
  while((I2C_RGET(I2CSTR1)&_I2C_I2CSTR_BB_MASK)!=0);   // 等着变为空闲
}
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
好像你理解有误。
如果I2CIER只enable了ICRRDY的话,那么ICRRDY中断服务里面,就直接读取一个数据就行了。下一个数据要下一次中断时读取。一次中断读取一个数据,并不是在中断里面做循环。

interrupt void  c_int14(void)
{

    if((I2C_RGET(I2CSTR1)&_I2C_I2CSTR_ICRRDY_MASK)!=0)
       {
          ReceiveData[len-4]=I2C_RGET(I2CDRR1);
          len--;
          if(len<4){
             your code....
          }
       }

网友:
??

那你的意思是说一次中断只能读取1次一个字节的数?我现在接收MCU发来的数据,它一次向I2c总线发送32bit4个8bit的数字,我要把这四个数存在Recievedata数组里一次提供给别的应用程序用,按你的意思我不是一次中断接收完所有数?只能等4次中断?那中断服务程序改为下面的情况对否?
len=4
interrupt void  c_int14(void)
{
    if((I2C_RGET(I2CSTR1)&_I2C_I2CSTR_ICRRDY_MASK)!=0)
       {
          ReceiveData[len-4]=I2C_RGET(I2CDRR1);
          len--;
          if(len==0)
          {
              置位相应存储满标志位,通知应用程序从ReceiveData取数
    len=4;//重新给ReceiveData赋值
          }
   while((I2C_RGET(I2CSTR1)&_I2C_I2CSTR_BB_MASK)!=0);   // 等着变为空闲
          //I2C_FSETH(hI2C,I2CSTR,ICRRDY,0);
       }
  }

另外I2C涉及到总共三个寄存器
I2CIER中断使能寄存器
I2CSTR中断状态寄存器
I2CISR中断源寄存器

我想问一下我要想使用中断接收数据是不是只需要手动代码配置I2CIER中断使能寄存器就行了,其余两个不用配置吧?

网友:
4个字节就是4次中断。这样做可以比用while节省DSP时间。当然为了更加节省,可以通过DMA读取I2C,这样就是4个字节产生一个DMA中断了,不过这样做设置起来比较复杂。

不明白程序中的len-4
ReceiveData[len-4]=I2C_RGET(I2CDRR1);
你要用-1,-2这样的下标么?

也不明白为什么
while((I2C_RGET(I2CSTR1)&_I2C_I2CSTR_BB_MASK)!=0);   // 等着变为空闲
这个while应该可以不要。

如你所说,只需要设置
I2CIER中断使能寄存器
即可。

网友:
我觉得在4-len上,你是想多了。
用--的话,每次程序需要做4-len和len--两件事情。
用++的话,由于可以直接使用len,不需要做4-len计算,而len++不会比len--慢。
慢可能会出现在if的判断上,即使len==0比len==4快,也最多把4-len的计算给赢回来。

何况6713做这点事情根本不费时的,所以。。。

我的I2C中断中没有等着变为空闲的程序,运行没有出现问题,所以我觉得这句程序可以不要。

网友:
非常感谢,学了很多,再次谢谢呀!

网友:
新的问题

你好,我在使用I2C接收数据时多次resetCCS再restart有时候会出现接收错的情况,此时关掉电源,再重启CCS收数又会恢复正常,请问是什么原因呢?我是使用仿真器进行EMULATOR操作。

另外我想问一下,当程序中有多个中断,同时对应多个中断服务程序是不是各自产生中断,互不干扰呢?另外要使用哪个中断,需要在ASM文件中添加此句.ref _c_int08,为什么我没有添加这句话仍然会进入中断服务程序interrupt void  c_int08(void)呢?

网友:
reset, restart之后,出现的错误具体是指什么。我想出现错误的原因有很多,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一般中断服务程序执行过程中,无法响应其它的中断,若此时产生了其它的中断。必须等当前的中断服务程序执行结束之后,才会去执行其它的中断服务程序。因此若你的中断服务程序执行时间过长的话,会影响到其它的中断的正常响应。因此推荐使用DSP/BIOS的HWI。

至于.ref _c_int08问题,不太明白你指的是什么。这个我想必须看到你的程序才能搞清楚。

网友:
reset再restart后出现的是I1C收到的数据有误,重启CCS后没有问题

关于c_int08,我的EDMA对应中断c_int08,配置好中断后,是不是应该在在*asm文件中加上代码.ref _c_int08才能够正常进入c_int08中断?

关于DSP/BIOS的HWI可否给我一份参考文档,a7662156@tom.com

网友:
接收的数据有怎样的错误?再具体一些
能进你的中断函数 c_int08,说明中断向量表的相应位置设置正确,即能正确地跳转到c_int08,不知你是如何设置中断向量表的。
关于DSP/BIOS的文档,请参照TI的         TMS320 DSP/BIOS User\'s Guide

网友:
就是说接收到的数据用watch window观察有错误,数值不符,事先传输的数字我是知道的,多次reset后再接收就会发现收到的数字结果不正确。

以下是我的asm文件内容,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之前在此文件中我没有   .ref _c_int08这句仍能够正常进入c_int08中断?:

*------------------------------------------------------------------------------
* Global symbols defined here and exported out of this file
*------------------------------------------------------------------------------
   .global _vectors
   .global _c_int00
   .global _vector1
   .global _vector2
   .global _vector3
   .global _vector4
   .global _vector5
   .global _vector6
   .global _vector7
   .global _c_int08  ; Hookup the c_int08 ISR in main()
   .global _vector9
   .global _vector10
   .global _vector11
   .global _vector12
   .global _vector13
   .global _vector14
   .global _vector15

   .ref _c_int00
   .ref _c_int08

*------------------------------------------------------------------------------
* This is a macro that instantiates one entry in the interrupt service table.
*------------------------------------------------------------------------------
VEC_ENTRY .macro addr
    STW   B0,*--B15
    MVKL  addr,B0
    MVKH  addr,B0
    B     B0
    LDW   *B15++,B0
    NOP   2
    NOP
    NOP
   .endm

*------------------------------------------------------------------------------
* This is a dummy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used to initialize the IST.
*------------------------------------------------------------------------------
_vec_dummy:
  B    B3
  NOP  5

.sect \".text:vecs\"
.align 1024

_vectors:
_vector0:   VEC_ENTRY _c_int00    ;RESET
_vector1:   VEC_ENTRY _vec_dummy  ;NMI
_vector2:   VEC_ENTRY _vec_dummy  ;RSVD
_vector3:   VEC_ENTRY _vec_dummy
_vector4:   VEC_ENTRY _vec_dummy
_vector5:   VEC_ENTRY _vec_dummy
_vector6:   VEC_ENTRY _vec_dummy
_vector7:   VEC_ENTRY _vec_dummy
_vector8:   VEC_ENTRY _c_int08   ; Hookup the c_int08 ISR in main()
_vector9:   VEC_ENTRY _vec_dummy
_vector10:  VEC_ENTRY _vec_dummy
_vector11:  VEC_ENTRY _vec_dummy
_vector12:  VEC_ENTRY _vec_dummy
_vector13:  VEC_ENTRY _vec_dummy
_vector14:  VEC_ENTRY _vec_dummy
_vector15:  VEC_ENTRY _vec_dummy

  关于DSP/BIOS HWI 我还是太不熟悉,可否简单给我讲解一下,我在程序中需要使用EDMA中断接收MCASP传来的数据和I2C中断接收单片机发来的数据,分别使用C_int08和C_int14,请针对我这种情况简单说一下操作步骤,真的很谢谢你,给我回帖这么及时,再次感谢!!!!

网友:
能否给一个错误的例子,MCU发送的是什么数据,I2C接收的是什么数据。

你用了
.global _c_int08  ; Hookup the c_int08 ISR in main()
这句话相当于.ref _c_int08
详细请看.globa的说明

关于HWI,一两句话说不太明白的。
我前面写过一点:
我是用dsp/bios设置的HWI.
我选择的HWI_INT13,设置其interrupt source 为 I2C_Interrupt_0
function 为 _I2C_isr
Use Dispatcher为True
然后写函数I2C_isr
注意这里的I2C_isr不需要用interrupt关键字声明。

我看你的程序是自己写的中断向量表,如果用DSP/BIOS的话,中断向量表应该是DSP/BIOS自己建立的。所以具体你的程序如何修改才能用HWI我也不太清楚。
不过不用HWI也没有问题的,只要你的中断服务程序不会占用DSP很长时间。

网友:
谢谢你呀,如果用了
.global _c_int08  ; Hookup the c_int08 ISR in main()
这句话相当于.ref _c_int08
如果我用了.global _c_int08,同时也用了.ref _c_int08会不会有问题?

之前没看到回帖我给你发了邮件,里面附了我的中断服务程序,觉得执行起来比较长,你不是可以把转存数据部分放回主函数以减少执行时间呢?

网友:
你发过来的程序看不全,可能是邮箱的问题。不知道Enc函数是做什么的。
关于执行时间,你可以用profile中的clock测量,你的I2C的传输速率是多少,根据传输速率可以计算出两个I2C中断的最小间隔,如果DMA中断执行时间小于这个间隔的话,应该就不会出现冲突了。
如果改为HWI来做的话,那么中断中的复制部分和Enc函数都用一个SWI函数完成,在HWI中post那个SWI即可,HWI结束之后会自动运行post了的SWI。
6713DSK有个简单的声音输入输出的例子dsk_app,你可以参照一下。

我认为.global后面的不应该修改
保留.global _vector8  ;这里用.global _vector8是好让别的程序也能够参照_vector8这个符号。

然后用.ref _c_int08

你修改.global _vector8为.global _c_int08有什么根据么,参照的什么例子?
不过即使同时用.global _c_int08和.ref _c_int08也没有问题,只是没有这个必要。

网友:
6713DSK声音输入输出的例子可否发给我,我没看到有,而我在中断服务程序里写的那个Enc函数是个空的,只是代表一下,以后往里面增加应用程序。至于你说得.global _c_int14 ; 是参照seed提供给我的例子我自己改写的

网友:
I2C1发送数据

您好呀:
我现在把原来的接收程序改为发送,就是I2C1发送数据出去,但是改完之后发现不能够进入发送中断服务程序,请帮我分析一下,中断状态寄存器和中断使能寄存器应该都没有错

[ 本贴由 guoguocaibing 于 2006-7-10 09:08 AM 最后编辑 ]

网友:
引用:

您好呀:
我现在把原来的接收程序改为发送,就是I2C1发送数据出去,但是改完之后发现不能够进入发送中断服务程序,请帮我分析一下,中断状态寄存器和中断使能寄存器应该都没有错

[ 本贴由 guoguocaibing 于 2006-7-10 09:08 AM 最后编辑 ]
发送中断是在发送缓存寄存器从满转空的时候,因此发送的第一个数据要先写入寄存器。当第一个数据发完之后就会产生中断,在中断中写第二个数据...
如果程序设置都没有问题的话,最好用示波器看看波形。你的I2C是做slave吧,它必须配合master工作,因此master方是否在适当的时候读取数据很重要。

网友:
???

您好:
  我在接收数据的时候主发送端会写R/W位和ACK位和数据一起发送过来,我想问问它发送过来的R/W会影响I2C哪个寄存器呢?从而让我I2C知道是工作在接收还是发送的状态呢,我现在想弄清楚主器件发来R/W(确定读写方式位)在我DSP I2C中怎么体现?谢谢呀!急急急!

网友:
我想I2C的硬件如果收到R的信号,它就会自动把输出缓存寄存器的值发送出去,具体的细节请参考6713的I2C手册。
不知道你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发送时还是进不了中断么?

网友:
对,就是发送时,中断源寄存器没有反应保持全零,因此也进不了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
再请问一下你告诉我怎么用示波器观测?我不知道具体该观测什么?反正我现在发送时就是进不了中断服务程序,中断源寄存器也没有改变保持全零

网友:
请检查以下配置:
1。 i2cimr中要允许ICXRDY中断。
2。在i2c master要求第一个数据之前,把要发送的数据写入了I2CDXR。
3。当I2C模块把I2CDXR中的数据发出之后,会向DSP请求中断。

如果你的程序是按照以上步骤运行的,那么就用示波器察看I2C的时钟和数据线,看主控发出读命令之后,数据线上是否有数据,ACK是否正常。

网友:
我现在在示波器上观察接收时的数据,发现数据流中没有插入低电平ACK,不知怎么回事,我明明设置了I2C_I2CMDR_NACKMOD_ACK,为什么没有ACK数据呢?您有空也收一下邮件呀,谢谢呀!!!

网友:
不过我没有用过I2COAR设为0,换一个地址试试看?发送端也需要修改一下。地址0应该有特殊用途吧。

网友:
哈哈,你跟我想到一起去了,我把
I2C_RSET(I2COAR1,I2C_I2COAR_RMK(I2C_I2COAR_A_OF(1)))设为1
同时
I2C_RSET(I2CSAR1,I2C_I2CSAR_RMK(I2C_I2CSAR_A_OF(1)));
发现,此时I2C1工作在从接收方式,接收不到数据了,发送端发送地址0000001,真是奇怪呀?

网友:
地址1也有特殊用处,用2到15。

网友:
为什么?资料上为什么找不到?可否详细跟我说一下

网友:
我现在改为2了,可以接受到数据但是用示波器观察仍然看不到ACK代表的低电平,为什么呢,I2CMDR配置如下:
I2C_RSET(I2CMDR1,I2C_I2CMDR_RMK(I2C_I2CMDR_NACKMOD_ACK,
I2C_I2CMDR_FREE_BSTOP,
I2C_I2CMDR_STT_NONE ,
I2C_I2CMDR_STP_NONE,
I2C_I2CMDR_MST_SLAVE,
I2C_I2CMDR_TRX_RCV,
I2C_I2CMDR_XA_7BIT,
I2C_I2CMDR_RM_NONE,
I2C_I2CMDR_DLB_NONE,
I2C_I2CMDR_IRS_NRST,
I2C_I2CMDR_STB_NONE,
I2C_I2CMDR_FDF_NONE,
I2C_I2CMDR_BC_BIT8FDF));

网友:
我看的是The I2C Specification Version 2.1,不是TI的文档。
你的I2C能够连续接收数据么,如果能够接收的话,应该没有问题。
示波器的图像能发过来看看么

网友:
可能太大了,我又换了邮箱发了谢谢呀,我想问问你你工作在从接收模式下应该不用设置I2casr吧

网友:
从模式不需要设置I2CSAR
VSD格式的图片我看不了,最好转成JPEG

网友:
的确没有ACK,我刚才看了一下I2C文档,以下地址有特殊用途:
0000 000
0000 001
0000 010
0000 011
0000 1xx
1111 1xx
1111 0xx

因此建议用地址8试试看。
另外,发送端的程序在ACk时是否释放了SDA线?

网友:
好的,我试试0001000,另外这些地址有特殊用途我在I2C文档上为什么没有看到?可否把相关资料发到我邮箱,真的很感谢

网友:
我的是打印出来的文档,也不知道原始文件在哪里,你用google找一下吧。
Philips Semiconductors

The I2C-BUS SPECIFICATION

网友:
我试过了仍然不行,你仔细看一下我发给你的图,第九个脉冲应该发送ACK,在第九个脉冲上升沿到来之前SDA已经置位高电平了,也就是说释放了,但是还是没有ACK位,不知道是不是寄存器的问题呢?

网友:
仔细看了一下,和我这边的I2C通信图作了个比较,发现我这边主控方在第8个时钟下降之前已经释放了SDA线,这样在第8个时钟的下降沿DSP会控制SDA为低。
你的这个图,可能在第8个时钟下降沿时仍然由主控方控制SDA线,此时DSP也把SDA设置为低了,但是在其后主控方才释放SDA,成了高电平。

也就是说你的这个图可能是先DSP拉SDA为低,然后主控方才释放SDA。

把主控方的释放SDA的时间提前到时钟下降沿之前试试看?

网友:
问题是第8个脉冲主控方要发给我R/W数据,这一位为一个时钟的低电平,所以不可能再第8个脉冲下降沿时就释放SDA,而且是第9个脉冲才发送ACK,这样在第9个脉冲上升沿到达之前释放数据线就行了,真的很迷惑呀

网友:
现在数据接收正确,我总觉得我已经发了应答位,我觉得好想工作在NCAK模式一样,但是我明明在CDMR寄存器里设为ACk了。请问还有什么地方要设置吗?

网友:
引用:

问题是第8个脉冲主控方要发给我R/W数据,这一位为一个时钟的低电平,所以不可能再第8个脉冲下降沿时就释放SDA,而且是第9个脉冲才发送ACK,这样在第9个脉冲上升沿到达之前释放数据线就行了,真的很迷惑呀
你试试看阿,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个问题了。

寄存器设置没有问题,和我这边的程序一样。
第8个时钟的R/W数据是在第8个时钟的上升沿由DSP读入。因此你在第8个时钟的下降沿之前释放SDA没有问题。DSP硬件上都是在时钟的上升沿或下降沿对数据线进行操作。

假设主控方在第8个时钟的下降沿之后,第9个时钟上升沿之前任意时间释放数据线的话,那么DSP在这中间何时拉低SDA呢,这样势必造成先拉低SDA后释放的问题,因为没有固定的时序。

网友:
我按照你说得那样做了,但是发现在第八个脉冲下降沿之前释放SDA我根本就收不到数,当然也检测不到ACK。也就是说检测不到r/w发送的数据了,我问了做发送端MCU程序的同事,他说在这样不符合标准I2C协议,一个脉冲对应发送一个数据,同事说应该在第8个脉冲下降沿和第9个脉冲上升沿之前释放SDA就可以了。但是这样我检测不到ACk,比较困惑。再帮忙分析一下

另外又发现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我在CMDR寄存器里把工作方式设为master,为什么还能够正确接收到数据,是不应该的呀?

还有I2CSTR寄存器中NACKSNT位体现有没有发送NACK(如果发了,那肯定没有ack),但是I2CSTR不能改动,NACKSNT这一位怎么体现出来呢?怎么能修改呢?

网友:
引用:

我按照你说得那样做了,但是发现在第八个脉冲下降沿之前释放SDA我根本就收不到数,当然也检测不到ACK。也就是说检测不到r/w发送的数据了,我问了做发送端MCU程序的同事,他说在这样不符合标准I2C协议,一个脉冲对应发送一个数据,同事说应该在第8个脉冲下降沿和第9个脉冲上升沿之前释放SDA就可以了。但是这样我检测不到ACk,比较困惑。再帮忙分析一下

另外又发现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我在CMDR寄存器里把工作方式设为master,为什么还能够正确接收到数据,是不应该的呀?

还有I2CSTR寄存器中NACKSNT位体现有没有发送NACK(如果发了,那肯定没有ack),但是I2CSTR不能改动,NACKSNT这一位怎么体现出来呢?怎么能修改呢?
那就奇怪了。怎么你的I2C碰到这么多问题。我这边的确是在第8个脉冲的下降沿之前释放的SDA(也可以说是同时,释放SDA和下降沿之间没有延时),然后时钟下降沿之后不到400ns的地方,SDA被DSP拉低了。MCU的程序不是我写的,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在下降沿之前释放SDA。如果你那边修改了之后,连数据都收不到了的话,那我就不清楚了。

master也能接收,可能是I2C自动转成slave模式了。

NACKSNT为1表示发了NACK,也就是出错了。 从波形看DSP发了NACK,那么你检查一下NACKSNT是否为1,如果是的话,那么DSP的确发了NACK,否则就是DSP发送的是ACK。
NACKSNT不是设置用的,是读取用的,读取之后,再写入1将其清零,和中断IFR类似。

网友:
我现在也比较迷茫,不知道怎么解决,我现在第8个脉冲下降沿3us后SDA拉高,我想问一下,你那边ACK低电平持续多长时间?
  另外您说的发送端我的同事说做不到释放SDA与第8个脉冲下降沿同时到达,因此我现在不知道是不是他们之间的延迟太大的原因?可否帮我分析一下呢?真的麻烦你了。
  还由您说的设为Master recieve 方式还能接收,是因为会自动变为slave recieve方式,我不太明白,在寄存器里CMDR设好工作在哪种方式应该就不会变了吧?怎么会自动变呢?另外是否工作在ack方式除了设置寄存器I2C_I2CMDR_NACKMOD_ACK,还有哪些地方需要设置呢?可否把你工作在此方式下寄存器设置发给我看一下,发到邮箱也行,我在对比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怎么没有答复了

麻烦你再给我说一下,谢谢呀,这边很着急,总是弄不出来,我改为发送方式也发送不出去数据

网友:
引用:
写道:
我现在也比较迷茫,不知道怎么解决,我现在第8个脉冲下降沿3us后SDA拉高,我想问一下,你那边ACK低电平持续多长时间?
  另外您说的发送端我的同事说做不到释放SDA与第8个脉冲下降沿同时到达,因此我现在不知道是不是他们之间的延迟太大的原因?可否帮我分析一下呢?真的麻烦你了。
  还由您说的设为Master recieve 方式还能接收,是因为会自动变为slave recieve方式,我不太明白,在寄存器里CMDR设好工作在哪种方式应该就不会变了吧?怎么会自动变呢?另外是否工作在ack方式除了设置寄存器I2C_I2CMDR_NACKMOD_ACK,还有哪些地方需要设置呢?可否把你工作在此方式下寄存器设置发给我看一下,发到邮箱也行,我在对比一下,不胜感激
我这边从第8个时钟的下降沿开始到第9个时钟的下降沿为止SDA全部是低电平。只是在第8个时钟的下降沿处SDA有瞬间的高电平。

关于自动转换工作方式请参考C6000 I2C的文档,Arbitration一节。

寄存器方面我已经和你的程序对照过了,应该是一样的。

I2C_Config C6713_I2C_Config = {

//        Uint32 i2coar;
        I2C_FMKS(I2COAR,A,OF(DSP_ADDRESS)),        // test用アドレス

//        Uint32 i2cimr;
        I2C_FMKS(I2CIMR,ICXRDY,MSK)        |
        I2C_FMKS(I2CIMR,ICRRDY,UNMSK)        |
        I2C_FMKS(I2CIMR,ARDY,MSK)                |
        I2C_FMKS(I2CIMR,NACK,MSK)                |
        I2C_FMKS(I2CIMR,AL,MSK),

//        Uint32 i2cclkl;
        I2C_FMKS(I2CCLKL,ICCL,DEFAULT),

//        Uint32 i2cclkh;
        I2C_FMKS(I2CCLKH,ICCH,DEFAULT),

//        Uint32 i2ccnt;
        I2C_FMKS(I2CCNT,ICDC,DEFAULT),

//        Uint32 i2csar;
        I2C_FMKS(I2CSAR,A,DEFAULT),

//        Uint32 i2cmdr;
        I2C_FMKS(I2CMDR,NACKMOD,ACK)        |
        I2C_FMKS(I2CMDR,FREE,BSTOP)                |
        I2C_FMKS(I2CMDR,STT,START)                |
        I2C_FMKS(I2CMDR,STP,NONE)                |
        I2C_FMKS(I2CMDR,MST,SLAVE)                |
        I2C_FMKS(I2CMDR,TRX,RCV)                |
        I2C_FMKS(I2CMDR,XA,7BIT)                |
        I2C_FMKS(I2CMDR,RM,NONE)                |
        I2C_FMKS(I2CMDR,DLB,NONE)                |
        I2C_FMKS(I2CMDR,IRS,NRST)                |
        I2C_FMKS(I2CMDR,STB,NONE)                |
        I2C_FMKS(I2CMDR,FDF,NONE)                |
        I2C_FMKS(I2CMDR,BC,BIT8FDF),

//        Uint32 i2cpsc;
        I2C_FMKS(I2CPSC,IPSC,DEFAULT)
};

网友:
您好!嗯,寄存器应该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看不到ACK真的觉得很奇怪,MCU的时钟为50K左右,我现在把我的从模式工作的工程发到你邮箱,你帮我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你方便的话可不可以把你I2C工作在从模式下的测试过有应答位工程发给我,我加载试一下。谢谢

 另外改为从发送程序时,示波器显示的SDA是前七个脉冲显示的是MCU发来的地址1000,第8个地址显示的是r/w的发送发式下的高电平1,然后第九个脉冲应该是ACk的现在为高电平,之后8个脉冲一直保持高电平。

 我现在怀疑我的DSP是不是不能够发送数据呀,真的很奇怪呀,在接收方式下,我改变寄存器CMDR为主发送仍然能够进入中断,真晕呀,我觉得现在实在是搞不出来了,请高手帮助一下吧。

网友:
由于工作较忙,只测试了你的接收程序。

你发过来的程序是master的,我修改为slave之后可以看到ACK信号。由于我的硬件使用的是I2C0,所以把所有的I2C1的寄存器修改为了I2C0的寄存器。

刚才把你的接收程序稍作修改,发现发送数据也没有问题。

网友:
真不好意思,打扰你工作了,嗯我的接收程序是改为master xmt 方式了,那是我做实验时改的试了一下,你加载了我的程序跑了没有问题吗?只是修改了那个MASTER 和XMT吗?那真是奇怪了,会不会是使用I2C0的缘故。如果您有时间帮我试一下从发送的程序。

我现在想把程序改为master xmt方式看看有没有时钟输出,现在写完没有发现有时钟输出,我想着是不是我计算的错误,我的SYSCLK2为110.5MHz,由于I2C主模式下时钟要在6.7-13.3之间我现在I2CPSC IPSC设为 2,ICCL设为0,ICCH=0,这样的话
主钟频率=(110.5/1)/( (6+0)+(6+0) )=9.1M符合那个范围,其中d=6,你觉得我算得对吗?

网友:
再问一下你使用的是什么I2C主设备?另外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不可以把我发送数据时的时序图发给我一份,谢谢呀,现在我实在是找不出是什么原因。如果你想到有什么可以让我试验的请告诉我,要不我这边进行不下去了。

网友:
MCU是
M16C M30620FCP...
I2C的程序应该是直接控制SCL和SDA两根线,没有6713那样的硬件I2C设备。

网友:
“MCU是
M16C M30620FCP...
I2C的程序应该是直接控制SCL和SDA两根线,没有6713那样的硬件I2C设备。”
不太明白什么意思?你也使用的6713芯片吗?我想知道你加载我的程序时的主机端是什么?

另外请您帮我看一下我楼上发给你的如果配置成master 发送形式时钟设置对不对?谢谢呀

网友:
我这个硬件是DSP和MCU之间通信。
DSP是6713
MCU是M16C M30620FCP
MCU做I2C的master
不知道你所说的主机端是什么意思。

我的硬件无法配置成master,因为时钟线由MCU控制。

网友:
欧,那你的通信环境与我的相同,我的master MCU C51,slave是6713,同样我的DSp也不能够做master,我现在配成MASTER是想测试一下DSP上拉电阻有没有问题,并没有想让它与MCU通信的用途,而是我想看看DSP是不是能够发出数据,因为配成master SDA至少应该可以发送出地址。我现在还没有试验成功,SDL和SDA都没有数据出来。

我们的通信环境很相似,可否把你的I2C工程发给我邮箱我直接加载试一下,你应该也使用中断实现的吧?另外可不可以把你的接收时序图发给我看一下呢?我现在怀疑是不是master端有问题,真的不好意思请你帮助一下。

另外你使用的是I2C0,而我使用的是I2C1,应该没有区别吧?我这边的SDA管脚是不是被什么嵌住了呢?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试验测试?

网友:
非常感谢百忙之中回答我的问题,我现在先不管从模式,我把6713设为master,这样我应该可以观察到SCL的时钟和SDA数据线上发送的地址吧?但是设好之后,时钟分频率正确,频率范围正确,为什么SCL管脚连时钟信号都没有输出呢?

网友:
我问题解决了,是因为DSP下拉电阻坏了,真郁闷呀,本来以为DSP硬件不容易坏,谁知道呢,谢谢你这么长时间的指导

网友:
引用:
写道:
我问题解决了,是因为DSP下拉电阻坏了,真郁闷呀,本来以为DSP硬件不容易坏,谁知道呢,谢谢你这么长时间的指导
这么长的讨论,原来是南辕北辙。

网友:
发送数据

你发过来的上次让我下载的程序我下载了,怎么不是工程目录?而且打不开,可否再发一遍到我的邮箱呢?另外你说你试过可以正常发数,是用我的从发送程序吗?我现在也可以发但是发完一个数时钟信号就没有了,我想问问你用我的程序发了几个数?谢谢呀

网友:
引用:
 写道:
你发过来的上次让我下载的程序我下载了,怎么不是工程目录?而且打不开,可否再发一遍到我的邮箱呢?另外你说你试过可以正常发数,是用我的从发送程序吗?我现在也可以发但是发完一个数时钟信号就没有了,我想问问你用我的程序发了几个数?谢谢呀
我刚才下载了,并且能够正常打开。
你下载的能正常解压么?
不知道打不开工程提示什么信息。

是在你的接收程序上修改了一下,就能够正常发送了,上面附件就是这个修改后的程序。这个程序只要进入I2C中断,发现是发送就绪中断的话,就发送数据0x55,可以一直连续发送。

网友:
解压缩完就一个文件很奇怪的后缀名,用什么都打不开,奇怪,是不是你从日本发过来被屏蔽了,奇怪,最近怎么老遇到灵异事件,奇怪,摆脱还是邮件给我把,要不换成RAR压缩方式,辛苦了谢谢,就把你改过后能连续发送数据的程序给我,我试一下,谢谢,发了有见告诉我一声

网友:
用windowsXP本身就可以解压。
我用的是I2C0,使用前你先改回I2C1。

网友:
您好!我现在已经可以正常接收和发送了。我现在想把接收和发送程序合起来,就是先接收master 端传来的数据然后在回传给master端对比以保证通信的可靠性。我的发送和接收使用同一个中断,通过判断中断状态寄存器中的ICXRDY和ICRRDY分别进入发送和接收。现在想明确几个问题

1.发送数据时进入中断服务程序是不是和接收一样一次中断只能发送8bit的一个数据?
2.master发送完数据置1r/w位,slave端进入发送服务开始回传数据。中断服务程序如下所示是不是可以实现我上述要求:
interrupt void  c_int10(void)
{
    if((I2C_RGET(I2CSTR0)&_I2C_I2CSTR_ICRRDY_MASK)!=0)
    {
          ReceiveData[len]=I2C_RGET(I2CDRR0);
          len++;

          if(len==4)
          {
                        len=0;
   }
     }
  if((I2C_RGET(I2CSTR0)&_I2C_I2CSTR_ICXRDY_MASK)!=0)
  {
            I2C_RGET(I2CDXR0)=ReceiveData[i++];
  }
}

网友:
引用:
写道:
您好!我现在已经可以正常接收和发送了。我现在想把接收和发送程序合起来,就是先接收master 端传来的数据然后在回传给master端对比以保证通信的可靠性。我的发送和接收使用同一个中断,通过判断中断状态寄存器中的ICXRDY和ICRRDY分别进入发送和接收。现在想明确几个问题

1.发送数据时进入中断服务程序是不是和接收一样一次中断只能发送8bit的一个数据?
2.master发送完数据置1r/w位,slave端进入发送服务开始回传数据。中断服务程序如下所示是不是可以实现我上述要求:
interrupt void  c_int10(void)
{
    if((I2C_RGET(I2CSTR0)&_I2C_I2CSTR_ICRRDY_MASK)!=0)
    {
          ReceiveData[len]=I2C_RGET(I2CDRR0);
          len++;

          if(len==4)
          {
                        len=0;
   }
     }
  if((I2C_RGET(I2CSTR0)&_I2C_I2CSTR_ICXRDY_MASK)!=0)
  {
            I2C_RGET(I2CDXR0)=ReceiveData[i++];
  }
}
一次只发送一个字节。

上面这个程序是测试用的,回复的数据可能会出问题。

应该在中断中通过I2CISR判断是接收中断还是发送中断。在接收中断接收了最后一个字节的同时,应该写I2CDXR寄存器,下一次master来读数据的时候,就会读取I2CDXR中的值,I2CDXR中的数据发出之后,会向DSP产生中断。这是发送第二个数据。当发送完最后一个数据时,还会来一次发送中断,这时什么都不要做。

网友:
我这边已经实现了,看了波形也正确,现在想确认一个问题: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判断是进入发送还是接收我觉得判断CISR和判断CSTR中的ICXRDY与ICRRDU两位效果是一样的,你觉得呢?

网友:
引用:
写道:
我这边已经实现了,看了波形也正确,现在想确认一个问题: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判断是进入发送还是接收我觉得判断CISR和判断CSTR中的ICXRDY与ICRRDU两位效果是一样的,你觉得呢?
I2CISR和I2CSTR是不一样的。
I2CISR表明是因为什么产生中断,而I2CSTR只是一个状态寄存器而已,表明发送和接收寄存器是否可以用来发送或接收。

现在发送和接收是没有问题,但是不知道是否能够发送正确的数据。
例如从MCU收到1,2,3,4之后,DSP是否能够将1,2,3,4正确地返回给MCU。

网友:
master发送的数据可以通过slave接收再正确的发送回去,期间数据传输通过示波器观察是正确的。虽然现在已经成功实现了,但是还有一点不太明白,中断服务程序中在判断进入接收时必须使用if((I2C_RGET(I2CSTR0)&_I2C_I2CSTR_ICRRDY_MASK)!=0);同时判断进入发送时必须使用if(( I2C_RGET(I2CISR0))==0x5),如果接收时改为判断CSTR或者发送时改为CISR都会出现错误。这一点不太理解。

网友:
中断服务程序贴出来看看?
另外在中断服务程序之外是否写过一次I2CDXR?

网友:
在接收完数据后发送一次数据
interrupt void  c_int10(void)
{
   //receive datas from master
    if((I2C_RGET(I2CSTR0)&_I2C_I2CSTR_ICRRDY_MASK)!=0)
    {
          ReceiveData[len]=I2C_RGET(I2CDRR0);
          len++;

          if(len==4)
          {
        len=0;
        I2C_RGET(I2CDXR0)=ReceiveData[0];
    }
     }
    //transmit data to Master
  if(( I2C_RGET(I2CISR0))==0x5)
  {
             if(i!=4)
             {
                     I2C_RGET(I2CDXR0)=ReceiveData;
                     i++;
             }
             else
               {
                        i=1;
               }
   }
}

网友:
引用:
写道:
在接收完数据后发送一次数据
interrupt void  c_int10(void)
{
   //receive datas from master
    if((I2C_RGET(I2CSTR0)&_I2C_I2CSTR_ICRRDY_MASK)!=0)
    {
          ReceiveData[len]=I2C_RGET(I2CDRR0);
          len++;

          if(len==4)
          {
        len=0;
        I2C_RGET(I2CDXR0)=ReceiveData[0];
    }
     }
    //transmit data to Master
  if(( I2C_RGET(I2CISR0))==0x5)
  {
             if(i!=4)
             {
                     I2C_RGET(I2CDXR0)=ReceiveData;
                     i++;
             }
             else
               {
                        i=1;
               }
   }
}
如果要都是用I2CISR0的话,先用一个变量保存其值,再判断。I2CISR0的值一读就会变为零。

event = I2C_RGET(I2CISR0);
if (event == 4) ...
if (event == 5) ...

如果都用I2CSTR0的话,两个if中间需要else. 这样读中断的时候才不会执行写操作。

if((I2C_RGET(I2CSTR0)&_I2C_I2CSTR_ICRRDY_MASK)!=0){

}
else
if(f((I2C_RGET(I2CSTR0)&_I2C_I2CSTR_ICXRDY_MASK)!=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