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寄存器无法赋值

楼主(2007-07-24):
寄存器无法赋值
最近在编写一个调试程序时,碰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希望请教一下,以下为源程序:
void main()
{
asm (\" SETC INTM\"
;
asm (\" SETC SXM\"
;
asm (\" CLRC OVM\"
;
asm (\" CLRC CNF\");
SystemInit();
*IFR = 0x3f;
*IMR = 0x02;
kickdog();
*MCRA=0x0000;
*MCRB=0xFF00;
*MCRC=0x0000;
*PADATDIR=0xFF00;
*PCDATDIR=0xFF00;
*GPTCONA=0x0000;
*EVAIMRA=*EVAIMRA | 0x0080;
*EVAIFRA=*EVAIFRA | 0x0080;
*T1CNT=0x0000;
*T1CON=0x160c;
*T1PR=0x0177;
*T1CMPR=0x9c40;
asm (\" CLRC INTM\");
*T1CON=*T1CON | 0x0040;
for(;;)
{
}
}
void kickdog(){
*WDKEY=0x5555;
*WDKEY=0xAAAA;
}
void SystemInit(void){
WSGR = 0;
*SCSR1 = 0x240;
*WDCR = 0x06F;
}
void PHANTOM(void)
{
}
interrupt void c_int1(void)
{
}
interrupt void c_int2(void)
{
// unsigned int k;
if(*PIVR == 0x27)
{
}
*IFR = 0x01;
EINT;
}
情况是这样的:在仿真过程中观察各寄存器赋值时,发现其它寄存器均能正常赋值,而T1CNT、T1CON、T1PR、T1CMPR几个寄存器总赋不了值,检查程序感觉没什么地方不对,特麻烦大家帮忙检查一下,告诉我原因何在,非常感谢!
alt
default
寄存器
images

网友A:
T1CMPR,T1PR 是双缓冲的,赋值时只是写入映像寄存器。

网友B:
我觉得写入映像寄存器在仿真时也应该能读出所赋的值,而且以前在一个汇编程序中,T1CNT、T1CON在赋值后,通过查看相应地址,均能读出值。

网友C:
终于搞明白了,我犯了一个低级错误,没有在SCSR1使能EVA,EVB。